玩家体验专区
天地飞9 2代

楼主(2015-10-08):
开机提示 已锁定 还带有警报声音 。 然后 后面 rf灯就不亮了 不能对码,但是 以前的接收机可以用,也可以解锁飞机 。(没有进行远距离飞行测试)。什么原因? 是教练开关坏了?如果是教练开关,默认是闭合状态?

网友A:
RF灯不亮,还可以用以前的接收机?教练开关是一个什么样的开关?朋友也有一个RF不亮的控,只是教练开关断了,不知这个开关是什么样的。这个开关接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