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1的水平尾翼结构 求教!

楼主(2015-10-08):
图片会不会太小?

尾翼 3.0

楼主:
不明白存在的意义....

楼主:
继续上图   差动之后就这样了....

楼主:
这个应该是原始设计  但是我还是看不懂....太笨...

网友A:
说明里不都写着么,平衡块。二战时候的飞机都还是钢丝线操的,偏转舵面时产生的气动压力直接通过钢丝反馈给飞行员,且与飞行速度成正比。平衡块是用来抵消部分气动压力,减小操控所需要的杆力,不会那么累。然后在垂尾,平尾舵面后面会有个配平片,说明里写了p51的是胶合板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里不都写着么,平衡块。二战时候的飞机都还是钢丝线操的,偏转舵面时产生的气动压力直接通过钢丝反馈给 ...

那我现在如果设计的话 直接取消这个结构好还是保留好呢?  求教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如果设计的话 直接取消这个结构好还是保留好呢?  求教大神....

如果不追求高像真度的话取消了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追求高像真度的话取消了完全没问题

明白了  谢谢!  如果加上去的话  差动就和我最后一张图的运动一样咯. 没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谢谢!  如果加上去的话  差动就和我最后一张图的运动一样咯. 没错吧?

楼主:
话说真机上这样不会影响气动结构吗?

楼主:
忘记说谢谢了....谢谢您!

网友:
气动补偿,减小舵机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