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天地飞9遥控器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5-10-08):
求大神指教几个问题!!!感激不尽

1    是不是失控保护在遥控器上设置,不用管接收机?

2   遥控器的失控保护里面辅助通道1,2,3对应遥控器那个开关?可不可以更改!

3     愿意指导的pm我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失控保护需要连接飞控设置~

网友B:
没有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需要连接飞控设置~

我用的非凡f2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飞控,

用的非凡f2飞控

网友C:
你解决了没有 。我和你一样 天九+F2飞控茫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解决了没有 。我和你一样 天九+F2飞控茫然中

加我扣扣吧609299385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需要连接飞控设置~

不用连接飞控,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普通飞行一般遥控器就有失控保护功能,个别遥控器在接受机上设置,和飞控没关系,即便用飞控也是遥控器接受机信号传输给飞控是否需要失控保护信号,两者没有什么关系,勿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解决了没有 。我和你一样 天九+F2飞控茫然中

设置遥控器和飞控没任何关系,飞只是接受遥控器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连接飞控,看你用在什么地方,普通飞行一般遥控器就有失控保护功能,个别遥控器在接受机上设置,和飞 ...

没看清,我是指多轴的设置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我是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