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二代2.4G发射机的教练开关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2015-10-08):
如图,教练开关断了,不知原来是什么状态,拆开看里面有三根线,白黑红,不知是如何定义的,正常情况下哪两根是断开的?哪两根是闭合的?现在RF灯不亮了。

网友A:
这个开关是自复位开关,断线了RF是不亮的,红线在中间,黑和白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开关断了之后 只要复位了 你不用动. 只是手柄断了 内部有没有问题 你拆了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关断了之后 只要复位了 你不用动. 只是手柄断了 内部有没有问题 你拆了干啥

不只是手柄断了,内部也坏了。不知道正常情况下哪两根线是通的,哪两根线是断的,想把线短接上试下RF灯能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是自复位开关,断线了RF是不亮的,红线在中间,黑和白你试试就知道了

正常情况下,哪两根线应是通过开关连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哪两根线应是通过开关连通的?

你试试,复位状态RF灯会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复位状态RF灯会亮的

什么是复位状态?

网友:
这是个拨动自复位开关啊,松手就是复位撒

网友A:
用红线短接黑或白,RF等亮了就是复位状态,然后接好开关就OK了,够详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红线短接黑或白,RF等亮了就是复位状态,然后接好开关就OK了,够详细了吧?

是的,说得很明白,但是这三根线无论哪两根接在一起,RF灯都不亮了!

楼主:
这个就是高频头吧?上面有5根针与下面的电路板相连,这5根针分别是什么功能?如何测得高频头的好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高频头吧?上面有5根针与下面的电路板相连,这5根针分别是什么功能?如何测得高频头的好坏?
...

你打开遥控器监视器 那的滚动条会随着摇杆位置变化而变化. 找到模拟那个通道 试试弄弄看.明白我意思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开遥控器监视器 那的滚动条会随着摇杆位置变化而变化. 找到模拟那个通道 试试弄弄看.明白我意思了吧
...

说实话,真没明白。我知道在监视器里面可以看到打各个通道开关或摇杆时的变化情况,但哪个是模拟通道?有点晕…………

网友C:
第一 遥控设置不当?(恢复出厂设置) 第二 灯坏了?(试一下接收机有反应吗)第三 发射模块坏了?(能接电脑玩模拟吗?能进入教练模式玩吗?)开关复位是上边两条线闭合的!颜色我忘了!你试下!

网友:
返修或者问问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 遥控设置不当?(恢复出厂设置) 第二 灯坏了?(试一下接收机有反应吗)第三 发射模块坏了?(能接电脑玩模拟 ...

恢复出厂设置试过了,也曾怀疑是灯坏了,接接收机没有反应,试着与接收机重新对码,但是遥控按下对码确认时又反回到对码菜单,似乎不能进行对码操作。没用这个控玩过模拟,不知如何弄。也不知如何进入教练模式。

网友:
再慢慢试一下吧!高频坏的可能不大!

网友C:
再不行就返厂!或动手强的可以淘个高频头试下!高频头不贵!

网友:
焊掉白线,短接红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不行就返厂!或动手强的可以淘个高频头试下!高频头不贵!

这个内置高频头不知哪有卖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内置高频头不知哪有卖啊!

淘宝有三四十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三四十块一个!

已经找了,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了,没有找到

用电脑找!手机难找!(2.4G拆机高频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找了,没有找到

搜店铺(铜河的小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店铺(铜河的小店)

找到了,谢谢,正在研究中。

网友:
白和红是复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