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osd 电压不跟新 其他高度角度之类的都会更新

楼主(2015-10-08):
如题,AMP2.8加miniosd,图像传回来都正常,高度,角度等信息都会实时更新,但是电压一值保持在飞控解锁时的那个电压,只有重新上锁,解锁,电压才又更新一次,后面又一直没变,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不知道呀楼主,希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自顶,有碰到同样问题的分享经验啊,论坛上很多贴都是说数据全部不更新的,我这个只有电压不更新,郁闷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必须用数传连接下地面站电流电压才会更新。

网友A:
没有好的处理办法,据说重新刷固件能够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好的处理办法,据说重新刷固件能够解决。

好吧,试过吗

网友B:
没有数传的话 OSD的TX和RX都要接到APM上,如果是APM2.8要把背后的RX焊点也短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数传的话 OSD的TX和RX都要接到APM上,如果是APM2.8要把背后的RX焊点也短上

现在是没有数传,TX和RX都接上了,回头试下RX焊点短上看看。如果有数传的话焊点要短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没有数传,TX和RX都接上了,回头试下RX焊点短上看看。如果有数传的话焊点要短上吗?

有数传的话 RX不接就是,反正把RX短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数传的话 RX不接就是,反正把RX短接上吧

今天重新试了下,还是不行。数传RX和OSD的RX接到APM的TX,数传的TX接到APM的RX,OSD的TX悬空,看了很多资料都是这样说了,APM2.8背面RX焊点只有在3.1.5以前的固件才要焊,现在新的固件不用焊了。难道无解了?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电压和GPS不更新,其它正常。没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D:
同楼主  我的minimosd也是电压不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楼主  我的minimosd也是电压不更新

用1.3.28版本的MP,先升级固定翼,再升级多轴,再复位参数,找开电压计,开遥测。原因不明,我的试好了,你可以试下,一定要用1.3.28MP,其他的试了几个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电压和GPS不更新,其它正常。没有解决办法吗?

看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3.28版本的MP,先升级固定翼,再升级多轴,再复位参数,找开电压计,开遥测。原因不明,我的试好 ...

之前版本的MP去哪里找?我之前找到过,但都是不汉化版的...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人解决吗?我也是这样,什么都试了,线都对的,就是电压和GPS没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楼主  我的minimosd也是电压不更新

按照我上面说的方法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我上面说的方法试下。

感謝你,我去試看看,

网友(2015-12-18):
引用 楼主:
用1.3.28版本的MP,先升级固定翼,再升级多轴,再复位参数,找开电压计,开遥测。原因不明,我的试好 ...

前阵子osd刷坏返修了,在请教一下,我现在用的mp是1.3.32 的,是用1.3.28的mp 把apm刷回,那刷好以后mp只能用1.3.28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