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标准版大家最远飞了多远啊?我只飞了289米

楼主(2015-10-08):
号称的1000米,我在空旷地连1/3都没飞到,试了好几次,所以想看看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失控前,图像开始卡,有时是图像没信号,但还可控,有时就图像也没了,直接失控返航,总之就没超过300米。

网友A:
1公里妥妥的,极限飞行了1.5公里然后不行了,自己返航了。

网友:
距离看环境。

网友:
我的精灵3五百米图传遥控信号就开始报警了

网友:
标准版飞不远

网友:
Wifi 控制的标准版就实现了一个 “会飞的照相机“功能, 在视距内飞飞就可以了。不要做拉距测试了,保护保养好机器,不要弄坏了,修起来不划算。

网友:
飞过一公里,看环境,还有天线方向要调整。

楼主:
我也算是飞了6-7年的新手了,都还比较注意角度,无遮挡,空旷地飞的。

网友:
环境好的话1公里还是无压力的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视距内,100多米就失控返航了,看来也就只能在视距内玩玩

网友:
小心飞吧~无良售后

网友B:
谈距离不谈电磁环境是耍流氓,楼主 你要讲科学,察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谈距离不谈电磁环境是耍流氓,楼主 你要讲科学,察原因.

换了很多地方,天线换了很多角度,飞行场地在城市边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很多地方,天线换了很多角度,飞行场地在城市边缘

确认遥控 设置成fcc标准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遥控 设置成fcc标准了么?

不知道怎么设置,貌似是自动的

网友C:
我飞了5公里,那可能吗,不是说你们这些新手,你们不是找航模的乐趣,是在找刺激,出了事你们就后悔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飞了5公里,那可能吗,不是说你们这些新手,你们不是找航模的乐趣,是在找刺激,出了事你们就后悔了。谢 ...

呵呵,我是新手啊,是6-7年的老新手了,我说这个距离只有200-300的意思不是要说我想飞多远,多高,我一般也就视距内飞,飞远,我有固定翼,加AAT10公里小事,我发帖的意思是,很短距离就失控了,或是容易受到环境影响而飞不远,这样不是很可靠,1000米都不失控,我在视距内飞,或是2-300米内飞,你是否觉得,飞机更加可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portal.php?mod=view&aid=176

谢谢,已经按照所说的步骤,估计是设置成功了,在相同地点,测试400米信号都是满的,不需要在做更远测试了,以前只有200多米就返航了

网友:
我的p3p随便4公里,没问题.图传遥控器信号还是满的

网友:
最远的一次1800多米的直线距离,高度500,不过是在出海口, 两边基本没有电磁干扰,精力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是新手啊,是6-7年的老新手了,我说这个距离只有200-300的意思不是要说我想飞多远,多高,我一般 ...

疯子哥好久不见啊,原来你搞了精灵3标准版了啊,这个是2.7K录像?效果如何?

网友:
我的  600米左右 不敢太远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疯子哥好久不见啊,原来你搞了精灵3标准版了啊,这个是2.7K录像?效果如何?

好久不见,我把我的零度X4V2和六轴卖了,卖了这个,一个乌龟背包背起就走,实在是太方便了,也不要求飞多远,只要各项稳定就好,飞机性能还不错,就图个方便!

网友:
小区附近公路直线距离1.4公里飘过

网友:
银色版,1.2公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是新手啊,是6-7年的老新手了,我说这个距离只有200-300的意思不是要说我想飞多远,多高,我一般 ...

不好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提醒一家广大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提醒一家广大模友,

其实针对新手,或是刚入魔的,我绝对是赞同你的说法的,很多新手飞远了高度有不够,或是其他原因,导致炸鸡,或提空回家,都是大有人在的,有个稳定的8-1000米然后在视距内飞,也就3-500米,飞行,飞起来也放心些,不用担心失控返航,我一般都不喜欢一键返航,或飞到失控返航,这样增加了危险性……能自己飞回来最好自己飞回来

网友(2015-11-07):
一样~280米 飞1.5公里的都是脑子被逼夹了

网友:
哈哈,飞FPV应该能接收这个问题了吧,就像我朋友一套图传飞了20KM,然后我拿来用5KM都没出去

网友:
可以改装增程到1KM 淘宝有

网友:
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公里妥妥的,极限飞行了1.5公里然后不行了,自己返航了。

为毛我的就不行,天线调来调去都那样连dji go app上面的距离限制都是15-500m。

网友:
干扰大的地方40米都飞不了,抗干扰差,不够成熟。

网友:
精灵3 HD版,飞过3公里

网友:
我的精灵3,向一个视野清晰,没遮挡的方向飞了2.6公里,没问题。。
相反另一边有高楼遮挡的,几百米就不行。。。

网友:
距离主要看有没有遮挡物,还有就是有没有干扰。。。。。。

换个好位置,你可以飞得更高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