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长航时的固定翼,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5-10-08):
想弄一款固定翼挂设备,载重在5~6kg左右,续航越长越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成熟的机型推荐,谢谢

网友A:
你要做什么啊? 多买2块电池就好了,航模又不是无人机,你要遥控多远 ?

网友B:
后推长航时无人机,需要的话联系我QQ1755774197.

网友C:
某宝上面,搜“油动固定翼”,选择上单翼的,练习机,或者J3等类型的飞机,选择尺寸2米5以上的大机型。陪30-35CC汽油机就够了~加大油箱。如果要专业无人机,用尾推的!120CC,的大汽油机!那就爽了!

楼主:
这个太高端,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什么啊? 多买2块电池就好了,航模又不是无人机,你要遥控多远 ?

要无人机,遥控距离怎么也得10公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推长航时无人机,需要的话联系我QQ1755774197.

大概介绍一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面,搜“油动固定翼”,选择上单翼的,练习机,或者J3等类型的飞机,选择尺寸2米5以上的大机型。陪30 ...

网友D:
x—Uav有一款,17000,续航4~5小时

网友:
我也做同样的飞机,有时间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x—Uav有一款,17000,续航4~5小时

他吹牛逼你也信?

网友:
赞一下,微信1140874835

网友:
载重5-6KG?那起飞重量最少13KG了,的确是得到油机板块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