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为什么双子星机头偏南飞

楼主(2015-10-08):
不管是朝东还是朝西,机头都会向偏向南偏,但是航线还是飞得挺直的。用是pixhack飞控,m8n GPS。

这个是为什么呐?????

网友A:
当时是不是北风...?南北的航线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是不是北风...?南北的航线偏么?

南北飞偏东

网友:
有可能是罗盘指向与机头指向不一致

网友:
您有没有注意那天的风向,想想是不是东南风。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多次下来我觉得是侧风的问题。双子星侧面积大,受力就面大,速度又慢,再加上自动模式的混控,为保持航向估计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能航拍的话正射的照片会受影响。个人意见,重在交流。

网友:
关于罗盘放置的问题起码我本人可以排除,罗盘放置各种偏向都尝试过,无关。无风的天气飞行时几乎没有这种现象,所以才得出上面的结论。楼主可以找个无风天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2015-12-02):
侧风的原因,一个是gps航向,而红线展示的是磁罗盘测定的真航向

网友:
i不懂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2016-05-16):
把罗盘关了,就对了

网友:
校准一下罗盘方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