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和808的区别及优劣

楼主(2015-10-08):
想搞FPV看了两种摄像机,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小米运动相机和808#相机的性价比,使用过程的优劣,清晰度延迟性等等。谢谢了。

网友:
外形控刚入小蚁  还没使用

网友:
基本除了gopro或者索尼一类售价几千的都是山寨货。全球山寨哪家强?中国小米!
有点黑小米了,不过小米的研发实力、对一些细节的设计虽不如索尼什么的那么牛,但是起码比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靠谱。
售后也算一方面吧,我两次因为自己改装的时候接反电源烧了两个小米,售后问都不问就给我换了新的。

网友:
我也用小米,售后2次赚了10元运费!

楼主:
性能方面呢?谢谢了。

网友A(2015-12-29):
808不错的,固定翼fpv安装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8不错的,固定翼fpv安装很方便。

就是,小米的外形决定了安装不如808方便。特别是镜头偏在一边,固定位置就有点讲究了。

网友:
808方便,如果说效果其实差不多,价格 差不多性能也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