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发动机不进油!

楼主(2015-10-08):
os105发动机化油器不进油,发动机合销音器同时增压也进不去是怎么了?

网友A:
活塞漏气了吧,活塞环坏了,要么拉缸了

网友:
是不是漏气,或者堵死咯…

网友:
可能是漏压缩或化油器堵了。

网友B:
主油针拧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油针拧开了吗?

拧开2.5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塞漏气了吧,活塞环坏了,要么拉缸了

发动机新买的,磨合时遇到的问题。

网友:
OS 105发动机化油器不进油的检查方法:首先检查油箱油管是否畅通,其次,将主油针和中速油针旋出来,将风门开大用启动器打一下,看有没有油溢出。如果有的话,将主油针和中速油针旋入到底然后各旋出来3圈,进行启动,。发动后按照要领进行设定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