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了点照片 三角翼设置请教 急!!!!!!!!!!!!!!!!

楼主(2015-10-08):
小弟第一次接触三角翼 18MZ上不会设置 请会的大哥教一下,或者加我微信xingyu0221   我尽量把图片都拍了照片自己实在是智商有限又没说明书。。。。。谢谢了!

网友:
我只能肯定,后缀是Mix!!!具体怎么调可以去百度上搜18MZ中文说明书,都有的!

网友A:
你三角翼的话,Wing type(翼型)选错了,三角翼选Flying wing(飞翼),Aileron是常规的

网友:
兄弟我只想说你的妹子真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三角翼的话,Wing type(翼型)选错了,三角翼选Flying wing(飞翼),Aileron是常规的

你说的我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三角翼的话,Wing type(翼型)选错了,三角翼选Flying wing(飞翼),Aileron是常规的

你说的我没找到 我拍了照片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