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简单的点焊机

楼主(2015-10-08):
为了充电宝更换电池搞了一个简单的点焊机
大家看图应该就可以看明白了,变压器是300VA的拆了次级用32平方的线
有要做的建议加个外壳和漏电保护器
这个是整体的图,脚踏开关没有临时用其它开关代替了

这个是接线图

这个是变压器

临时用的焊接头

焊接效果,压的不够紧,头没有搞好,时间控制不好造成的
点了一组电池确实挺好的,方便简单

还是很牢的

楼主:
刚刚搞好,焊接时间和压力没有控制好,造成焊接的不好

网友:
玩玩还是不错的,可是不专业做电池组搞个这么个铁疙瘩在家里放哪都爱是,用一年也用不上两三次。

网友:
确实不太好看

网友A:
高手。高手。分享个教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高手。分享个教学视频。

这个已经很简单了,就不要教学视频了吧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只想到这7个字来描述楼主。

网友:
牛!不过用的机会不多。

楼主:
我已经说明了:有要做的建议加个外壳和漏电保护器

网友B:
变压器什么型号,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什么型号,怎么改

变压器是BK-300VA的拆了次级用32平方的线

网友C:
怎么做的,求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做的,求教程

这个还要教程?300VA的变压器拆了次级用32平方的线绕几匝,一个变压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脚踏开关就3样东西,接线也有,还要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要教程?300VA的变压器拆了次级用32平方的线绕几匝,一个变压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脚踏开关就3 ...

嗯嗯,小白不懂,谢啦

网友D:
请教一下在点焊的时候,220V那边是要先断开的吗?还是说220Vac那边需要一直通电?

楼主(2015-11-07):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在点焊的时候,220V那边是要先断开的吗?还是说220Vac那边需要一直通电?

220V那边是不用断开的,脚踏开关没有踏下就没有通电,踏下一次点焊一次,不踏不焊,踏下一个小时也是点一下(通电是时间继电器设定的时间)然后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那边是不用断开的,脚踏开关没有踏下就没有通电,踏下一次点焊一次,不踏不焊,踏下一个小时也是点一 ...

谢谢!学习了

网友E:
原理、实践不错,DIY这只是稿样,改进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实践不错,DIY这只是稿样,改进是必须的。

谢谢了!这个是应急使用一下,如果要经常使用就要加壳和保护了

网友F(2016-01-01):
楼主你好!这个时间继电器允许电流才3a,会不会容易烧掉啊?谢!

网友G:
這個夠細小,不錯呀 ,但有沒危險 ,加了外壳和漏电保护器, 也好像有些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这个时间继电器允许电流才3a,会不会容易烧掉啊?谢!

时间继电器电流3A,2组并联,变压器300W 的,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個夠細小,不錯呀 ,但有沒危險 ,加了外壳和漏电保护器, 也好像有些危

原来的脚踏开关用12继电器代替

网友:
用的机会是不多,为楼主的动手能力赞一个

网友:
小电压,大电流。一直想做,没找到合适变压器

网友F:
楼主你好!次极我看你绕了4圈,输出电压是几伏啊,我看网上另一些模友做的是2v,有的是6v,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次极我看你绕了4圈,输出电压是几伏啊,我看网上另一些模友做的是2v,有的是6v,谢!

电压在3-4V左右就可以

网友:
如果电流大的话 最好加个交流接触器 不然脚踏开关容易粘连。

网友H(2016-02-03):
哟,顺丰的电子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