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谈谈skyzone和肥鲨v2的区别

楼主(2015-10-08):
以前用的是5寸diy的魔镜,感觉画面巨大。skyzone上次模型展带个一次 感觉屏幕离眼睛距离好远。而且屏幕不够大。

有没有兄弟这两款都用过的。肥鲨会不会屏幕更大一些近一些?

网友A:
肥鲨最大的优势就是感觉屏幕离眼睛很近,画面大,清晰度高,用起来更爽。

网友B:
肥鲨V2 0.44寸屏幕 不会眩晕可以带 佩戴还要看看孔距合不合适 skyzone 0.35寸屏幕 屏幕小但是带起应该不会晕车
分布率 肥鲨V2 640*480 Skyzone 854*480  虽然高但是宽频不适合。横向分辨率一样的,实际用起来没有区别
另外图传5.8G分出来的模拟信号最高也就640*480哪怕你用肥鲨HD800*600也是一样清晰度。
在就是接收天线肥鲨原装的就是垃圾。 skyzone信号强。选择肥鲨就要买别的合适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肥鲨最大的优势就是感觉屏幕离眼睛很近,画面大,清晰度高,用起来更爽。

用过diy的视频眼镜吗?对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肥鲨V2 0.44寸屏幕 不会眩晕可以带 佩戴还要看看孔距合不合适 skyzone 0.35寸屏幕 屏幕小但是带起应该不会 ...

分辨率确实无所谓,我就怕离得远了 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diy的视频眼镜吗?对比如何?

我先买的skyzone,后来入的肥鲨HD,试过之后果断卖掉skyzone。

网友C:
新肥鲨HDV2  有人试过吗  比旧肥鲨HD 是不是画面要大一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肥鲨HDV2  有人试过吗  比旧肥鲨HD 是不是画面要大一些啊

v2据说多个风扇?

网友C:
新肥鲨 两款都有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肥鲨 两款都有风扇。

1这风扇有啥用?2新肥鲨有两款?

3新肥鲨的视角50度 老肥鲨hd好像是45?

网友D:
不明白眼镜的视觉度数什么意思,多少度不是摄像头决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眼镜的视觉度数什么意思,多少度不是摄像头决定的吗

就是你能看到的屏幕范围角度。比如人眼好像是120度 网上找到张图 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这风扇有啥用?2新肥鲨有两款?

3新肥鲨的视角50度 老肥鲨hd好像是45?

楼主:
感觉风扇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