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的电机问题

楼主(2015-10-08):
小白请教:电机2212-1400KV油门加不上,上1/3可加,继续加没有了,加顶停了,不知什么问题?请教大侠。谢谢

网友:
油门行程没设置

楼主:
不会阿,原先都用的好好的。换一个电池是这样,又换一个还是这样,第三块电池好象可以。是不是电池问题?谢谢!

楼主:
电调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换了,还是一样。

换电机

楼主:
现在是不知哪个环节坏了,自个怀疑是不是电池坏了。还没换电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