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MZ改手后的问题!

楼主(2015-10-08):
原来是日本手,现在被我改成了美国手。但是产生了一些问题,每次新建模型后默认还是右手油门 一定要自己去通道里调整到左右油门

现在玩飞翼 发现升降还是在左手 而且不知道怎么换回来(日本手的时候升降就是在左右的 说明控的默认飞翼模式也还在是日本手)

所以想问下改过的朋友 谁知道怎么整体设置

特地录制了一段视屏大家看下
?firsttime=0&from=y1.4-2

网友:
你是日本手改成美国手把 看着你的描述有点蒙

网友:
土豪啊,18妹子没见过

网友A:
改成日本手,就应该是右手油门,你困惑什么呢。还是你分不清什么样是日本手,什么样的美国手?你也是个中校了,这都不清楚?你改了硬件,软件设置里面的mode1,2,3,4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日本手,就应该是右手油门,你困惑什么呢。还是你分不清什么样是日本手,什么样的美国手?你也是个中校 ...

晕,我写错了 哈哈我是美国手 原来是日本手。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MODE 1234  你知道怎么设置吗?

网友B(2015-12-21):
我是日本手买成美国手,要不要换啊?18和14都是不能改手的

网友:
model 1 日本手
Model 2 美国手

网友(2016-04-21):
引用 网友A:
改成日本手,就应该是右手油门,你困惑什么呢。还是你分不清什么样是日本手,什么样的美国手?你也是个中校 ...

你确定18MZ里有改 美国手的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日本手买成美国手,要不要换啊?18和14都是不能改手的

都能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我写错了 哈哈我是美国手 原来是日本手。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MODE 1234  你知道怎么设置吗?

改不的放弃吧

网友:
据我所知18mz和sz都不支持改手,就没有那个所谓的model菜单

网友:
mz不知道,sz新出的固件可以改手了

网友:
去官网下载固件才可以一步到位否则你一直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