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买黄金大K8还是MINI K8,大K8定速好用吗?

楼主(2015-10-08):
请用过的模友们推荐一下,我的电调是没定速的。
截至21楼,个人总结结论:
买mini,如果需要定速,就买定速电调。
顺便说一句,K8定速还是相当好的。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个人理解定速电调目标是转速匹配油门输入。
普通电调目标是电机输入功率匹配油门输入。
匹配我指的是线性关系。

顺便劝一下争论归争论,不要伤人,和为贵。

网友A:
电调既然没定速,那多半也没有转速输出的插头,那需要外接定速感应头之列的装置,比较麻烦,还不如直接换定速电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既然没定速,那多半也没有转速输出的插头,那需要外接定速感应头之列的装置,比较麻烦,还不如直接换定 ...

这么快回复,太谢谢了

网友B:
我玩遙控模型那麼多年,

一直聽到人家說油動直升機要定速,

沒聽過人家說電動的直升機要定速,

我一直就沒問別人關於這問題,

求大神指教,為甚麼電動直升機要【定速】?學海無涯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玩遙控模型那麼多年,

一直聽到人家說油動直升機要定速,

直升机不管油动还是电动,都需要定速飞行定速的手感比较好,总体飞行起来就不会转速有大的偏差
油机定速还有个原因是不会把发动机弄得超转而造成拉缸等其他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不管油动还是电动,都需要定速飞行定速的手感比较好,总体飞行起来就不会转速有大的偏差
油机定速 ...

那你設 IDLE 模式(我的控有三個IDLE 模式可以設定的,不知你的控怎樣?),

設 IDLE 油門曲線,例如 75 75 75 75 75   不就代替了那定速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設 IDLE 模式(我的控有三個IDLE 模式可以設定的,不知你的控怎樣?),

設 IDLE 油門曲線,例如  ...

很有道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設 IDLE 模式(我的控有三個IDLE 模式可以設定的,不知你的控怎樣?),

設 IDLE 油門曲線,例如  ...

首先要搞清楚 直线的油门曲线和定速时候的定速感度线的区别你说的3d1和3d2设置成75 75 75 75 75   85 85 85 85 85 这个在非定速情况下只是一个油门的大小,你的油门是0-100的区间
而定速的时候,这个 75  和85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油门大小了,应该叫定速感度,75或者85所对应的就不一定就是油门的75 和85这个数值了
你如果用非定速时候,油门曲线用75一条线也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油门应该是V字曲线,两头高,中点低,这样设置的好处是中点的时候是0螺距,电机可以说负载是最小的,转速可以迅速增加,而当有了螺距,油门螺距摇杆不在中立的时候,电机有了负载,当电机有负载以后,如果这个时候还是75的油门,那势必桨的转速要降低,这样可能飞机表现出来的就是动力变弱,掉高度,把2头的油门适当增加,等于增加了油门,让电机输出功率变大,人为的保持大桨转速不变
这时候如果采用的是定速模式,那这个人为的提高电机输出功率的事情就完全交给定速电调或者定速陀螺仪去处理了,
通俗一点讲,  非定速模式下,    中点75 的油门,可能转速是3000,而最高集体螺距的时候,75的油门转速就降低到2800转了
                       定速模式下,       中点75的定速感度,转速是3000,最高集体螺距的时候,75的定速感度仍然是3000转(当然这个是理想状态),同时用定速电机输出响应时间比非定速要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搞清楚 直线的油门曲线和定速时候的定速感度线的区别你说的3d1和3d2设置成75 75 75 75 75   85 85  ...

你說了一堆好像很有道理的話,

你說油門固定,螺距變了,轉速就不一樣了,

而你的定速,轉速是一樣了,但螺距變了,何嘗不是上升或下降的力度也變了?

同時,不管我說的油門固定,又或你說的轉速固定,是否真的影響那麼大?

我看根本就是實際上影響不大,

--------------------------------------

看到早前有人說舵機橡膠墊圈做成虛位問題,

看到你說的定速,

都是實際上影響不大的,只是心理上覺得有影響吧了,

全直升機,到處是虛位,.....放個電池前些或後一些,重量平均又改變,

用個名牌電池,與某些不是很好的電池,放電時的線性又不一樣,

根本就是問題多多的,從這問題多多之中,想把它變成完美,簡直就是太理想化,不現實!

當然,我支持你對這些的執著,用心去研究,是好事,對腦部開發很有好處

网友:
謝謝你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搞清楚 直线的油门曲线和定速时候的定速感度线的区别你说的3d1和3d2设置成75 75 75 75 75   85 85  ...

学习了

网友:
ls那大哥好像不理解定速,普通的电调给一个固定的油门信号,那电调只是输出对应的pwm去驱动电机,那么电机的负载越大,转速就越小。(螺距变化就会导致负载变化)
用普通电调,为了获得更加稳定的转速,会设置高螺距对应高油门的曲线来开环控制定速。
而定速电调,是计算了进入定速时电机的转速,而无论后面电机负载变大或变小,都会通过改变pwm让电机稳定在那个转速。
而k8的定速,是通过测电机转速(有的电调会输出电机转速信号,或者用光电去测齿轮转速),根据测量的转速和目标转速差去改变输出给电调的油门信号闭环控制转速。
k8的定速就是把定速电调的测量转速改变油门的工作换到k8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說了一堆好像很有道理的話,

你說油門固定,螺距變了,轉速就不一樣了,

建议你多学习,认真想想,才考虑说不说你那些看似很有道理的话吧......直线油门不等于电调定速

网友:
  我建議大家都好好去學習一下油門與轉速的關係,

沒有電機常識的人,好好多學習一下

网友D:
我感觉这位繁体同仁很像某位中将,什么都扯一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既然没定速,那多半也没有转速输出的插头,那需要外接定速感应头之列的装置,比较麻烦,还不如直接换定 ...

突发疯想,电调三根输出线的任一根都能代表转速(单位时间的脉冲数),所以是否可能是直接接大k8上,或是转换成pwm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这位繁体同仁很像某位中将,什么都扯一堆出来

我們在說定速,

不是在說【人】

你這是說人的是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們在說定速,

不是在說【人】

1), 请问这位KDS拥护者竟然自己都不飞KDS, 这叫盲目或叫枪手
2), 如果定速没用, 为啥这么多电调要提供这个功能呢?  那些工程师都要向你学习了?  你如果对电机的工作原理比K牌的工程师还懂,
用得着来这里吗?

不过开心就好, 别盲目拥护KDS, 我是用过三种KDS产品后才发现它是垃圾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們在說定速,

不是在說【人】

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我指名道姓了?别对号入座阿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请问这位KDS拥护者竟然自己都不飞KDS, 这叫盲目或叫枪手
2), 如果定速没用, 为啥这么多电调要提供这 ...

開真直升機的機師也來這裡,你不會不知道吧?開武直十的那位,

那懂電機的人就不來這裡?甚麼道理呀?

要吵架的去別處!

网友:
玩直机需要心静哦。关于定速,这样打个比喻吧,你上高速开车上坡的时候,虽然踩着油门的脚固定不动(油门曲线一条直线),你会发现车速会慢慢降下来,但如果你使用定速巡航(带定速的电调或者陀螺),你的车依然会按照原来速度(转速)上坡。直机在做3D动作的时候就相当于汽车时而上坡时而下坡,如果有定速装置,你操控起来会感觉手感会舒服很多,不知道这样说能说明白吗?

网友:
各人的看法不一样,那就用平的直线油门吧,只是手感区别而已,并不是不能飞,手法好的人是不在乎的

网友:
看完前面的内容,有种中将又回到我们身边的亲切感。

网友:
简单说:就是8楼最后那两行

网友F:
再简单说,就是二十一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搞清楚 直线的油门曲线和定速时候的定速感度线的区别你说的3d1和3d2设置成75 75 75 75 75   85 85  ...

很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多学习,认真想想,才考虑说不说你那些看似很有道理的话吧......直线油门不等于电调定速

网友:
飞这么多年都不懂定速?一直悬停?

网友:
定速的好处就是做精准动作要容易得多,就拿定点空翻来说,不定速想要做到定点空翻难度要比定速大多了

网友(2015-12-24):
电机由于负载变大后电流增大,功率也自动上升,所以不用定速也挺好
油机不定速会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