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单层吹塑纸机翼的飞机,求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5-10-08):
飞机大体做的差不多了,机头还多点碳杆,还没裁掉,全重应该少于7克,单层吹塑纸底下加了跟1mm碳杆加强的机翼感觉强度还可以,这种飞机前拉好控制还是后推好控制,
接收机用啥样的合适 ?我的控是华科尔改了个7105的模块(属于啥模块?能发射啥频率也不知道,都不懂。目前就是能遥控伟力那个小接收机55元左右的哪种)
舵机用啥样的,前拉还是后推,麻烦大家给点想法和建议。
新兵蛋子,水友勿喷啊。不能打击菜鸟积极性啊。

网友A:
55元那个不是带了舵机了吗?要用就买原装的2克舵机

网友B:
打算用什么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算用什么动力?

手头有二套8520,准备在买点716.720之类的。推荐个好接收板,能对完码能记忆的小板子吧,这个伟力的是小,不记码。对码还老是不成功。我去吧。恶心死我了,菜鸟本来就不太会,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元那个不是带了舵机了吗?要用就买原装的2克舵机

大师兄,推荐个小板子吧,这个板子不记码。要是不带舵机的麻烦一起推荐吧,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兄,推荐个小板子吧,这个板子不记码。要是不带舵机的麻烦一起推荐吧,谢谢了。

一般大家玩小鸡都用地平线AR6400接收机,你可以某宝搜一下

俗称88接收,也就是卖88元
d7e刷机后直接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大家玩小鸡都用地平线AR6400接收机,你可以某宝搜一下

俗称88接收,也就是卖88元

谢谢。最近又安排出差了,出差回来买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大家玩小鸡都用地平线AR6400接收机,你可以某宝搜一下

俗称88接收,也就是卖88元

老大我今天刚入手一套88,不知道我的D10刷机后能用吗?不能用的话就坑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我今天刚入手一套88,不知道我的D10刷机后能用吗?不能用的话就坑死我了

当然可以

网友:
哦 那就太好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