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腾30A和铂金30A对比

楼主(2015-10-08):
兄弟们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呢,歇业了半年,现在又开始搞四轴了,之前一直用飞腾30A电调,一直比较稳定,记得半年前大家都推荐我用铂金30A电调,那个时候价格是118一只,现在变成60了,会不会性能比以前要差一些啊,前天在家组装的时候电调烧了一个,准备买飞腾30A换上去,发现飞腾比铂金还贵,呵呵!
还有个问题,我上穿越机用naza lite加GPS不知道可以不,顺带能不能上飞腾30A电调上去啊?

网友:
买乐天吧。。。。

网友:
多大穿越机用那么大的电调。没必要啊。

网友A:
穿越机,轴距一般都小于280,电机用的是2204 KV2300,上5-6寸桨,1500-1800电池。
用不着那么大的电调,好盈10A就够了,

网友:
穿越12A或15A的就够了,用30A的不怕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轴距一般都小于280,电机用的是2204 KV2300,上5-6寸桨,1500-1800电池。
用不着那么大的电调 ...

泡泡老师!谢谢!我的意思是飞腾30A和铂金30A性能对比、因为我还有450机架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