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MWAY 14DB的平板天线是全向的,而且效果连四叶都比不过

楼主(2015-10-08):
买了AOMWAY 14DB的平板天线一直没用,最近刚好魔友飞胖子,就测试了下,两千米就看不清了,而且正反面和天线顶都有信号.......
以前买的四叶3千米信号都能看清。。。。。难道是假货
拆来看~~~~~~~~~~就一块板
谁能说明下

网友:
欧姆威的天线好像就是这种的

网友:
顶起,效果确实差啊

网友:
今天装上我的鹰眼一试,各个角度都能收到信号,这是全向天线啊,信号还很差  直接被曾总小飞手完爆,哈哈哈

网友A:
定向天线不是说只有一个角度可以发射信号,前后都有的,只是它定向的这个方向比它的反方向强很多很多,有个8字一样的辐射图,前面的0长很多而已 并不代表后面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向天线不是说只有一个角度可以发射信号,前后都有的,只是它定向的这个方向比它的反方向强很多很多,有个 ...

定向的也好差,比不过四叶

网友:
这个是双面的的单板平板天线,
效果 可以了,能到3000米,不错了。。
比小棒子里面的一根丝强好多了。。

不过,它卖100元一个,确实有点过了。。。

网友:
这天线确实渣,效果很不好

网友:
一根好的棒子天线效果都比这个好

网友:
这货我也买了一个,当初是因为觉得它有个外壳好看点,鹰眼显示器送的裸板太丑,但事实上效果还比不上我自己做的双菱天线,上图

楼主:
是2km就看不清了,3km是四叶天线

网友:
配个AAT 啥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从来都不觉得 奥姆威 好在哪儿,吵的挺响亮. 吼贵吼贵的.钱都花到外观设计上了,也就骗骗外貌协会的一些模友而已

网友:
欧姆威一般般啦,上次买了一只四叶草,炸了一次结果焊点断掉好几个,直接报废,图像效果也没好哪去。

网友:
这种类型的也就外观好,并不实用

网友:
看的好伤心啊,新手就被吭了嘛,因为挑不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向天线不是说只有一个角度可以发射信号,前后都有的,只是它定向的这个方向比它的反方向强很多很多,有个 ...

楼主正解,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