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飞控。看着像minicc3d可有不一样

楼主(2015-10-08):
朋友送的。不知道怎么调试。求解答

网友:
应该也是cc3d类  最好给个正反面看看

网友:
应该是cc3d的改版

网友A:
应该就是cc3d atom

网友:
是用螺丝固定吗?如果内容一样,你接地面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cc3d atom

就是这个

网友:
迷你版的CC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