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naze32 连不上软件

楼主(2015-10-08):
小弟买的naze32 连上电脑后有一个蓝灯亮.接baseflight没反应

网友A:
你需要连接一个BEC然后再接usb。就是接个5v在那个三针的排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连接一个BEC然后再接usb。就是接个5v在那个三针的排针上。

你好,是应为电压不够么?好像一开始的时候能连上的,后来我更新固件他说失败再后来就连不上啦

网友A:
不是,好像naze 32就是这么设置的,不过我没有neze 32,只有cc3d 刷了clearflight就必须接个bec然后在插usb才能连上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好像naze 32就是这么设置的,不过我没有neze 32,只有cc3d 刷了clearflight就必须接个bec然后在插usb ...

你说的是接哪个位置啊

网友:
pwm那头就行中间那根是正极,最底下那根是负极。

网友A:
你这问题应该是自动重启,重新刷刷固件看吧,跟我想的应该不一样。

网友:
下面那个也可以都是 ,看好正负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应该是自动重启,重新刷刷固件看吧,跟我想的应该不一样。

嗯,我正在研究,有问题向你请教啊。呵呵

网友A:
先试试接个5v看看把,我觉着应该是这个问题,不行再重刷固件看看,因为手里没有NAZE 32,只有一个CC3D.这俩硬件上稍微有点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正在研究,有问题向你请教啊。呵呵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接个5v看看把,我觉着应该是这个问题,不行再重刷固件看看,因为手里没有NAZE 32,只有一个CC3D.这俩 ...

插针太多了我不知道插哪个

网友:
上下这两个红框随便插,只要是5v就行,注意正负极就行,在画红线的地方标着正负极呢。

网友:
naze连接电脑好像是不用再接电源吧,反正我的就直插就行了,试一下重刷固件

网友:
接cf要先刷cf固件啊```

网友:
naze飞控怎样

网友:
NAZE32不需要供电就能连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