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X7原装充电器坏了。换充电器好 还是买一组几十元的发射锂电好?

楼主(2015-10-08):
买组几十元的发射锂电好  还是买个充电器?我对充电器知识淡薄,对适用几C几A什么的不是太明白。
不买发射电的话, 充电器需要买什么规格的?     我有一个320B平衡充用的摄像机专用充电器 12V-2A 插头和jr控的一样,可以用吗?  我是担心把遥控器弄坏
谢!!!

这样的怎么样 行吧?

这样的怎么样  行吧?

网友:
果断换锂电池。。。选择相同电压即可~

网友:
不見議用 3S 鋰電,因為充滿後是 12.6V(除非加降壓綫), 這控是用 9.6V 的,電壓過高( 說明書裡有講,都不見議用)可能對控有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