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大疆V2飞控。。。

楼主(2015-10-08):
求教。。V2装在F450上面,手动模式正常,切换为姿态模式,过50%油门后
电机
转速上升缓慢,然后突然大油门往上冲,并且机身倾斜。。。又会突然熄火下落。。。还只是地面手抓着测试,,,怎么办,都不敢试飞了。。。。

网友A:
正常,你毕竟是你手拿着,有波动的时候他是自动校准的一个过程。有余没有GPS的介入,只能根据自身陀螺仪和指南针判断,所以这样没啥奇怪的,你飞高点,然后切换试试,遇到紧急情况再切回来就行了

网友B:
Naza 的姿态模式,与 MultiWii、APM 等飞控的 AltHold 定高模式相仿。油门高于一半时,会突然提升转速。
找个软一点儿的平地,推大油门飞起来吧,如果感觉飞机向一边倾斜或者有加速爬升逃逸的倾向,不失时机的切回手动模式,是可以救回的。

网友C:
因为你的手在那,找个开阔地方让它飞吧

网友D:
拴根绳子开阔地试试

网友E:
插楼,求楼主发个行车记录仪快门、拍照-录像模式开关模块的零件及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