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新手 国庆老家1650M飞丢大胖

楼主(2015-10-09):
5号那天 广东某地 台风后 天空晴天略带黑云  老家河边FPV  飞到1650米 大约250米高度  屏幕0.5秒内雪花 1秒严重雪花 1.5秒直接蓝屏了 切换自动返航 等了15分钟没见飞机影子 就泪流满面去找机了.又泪流满面提控回家........损失大胖 2820 50A铂金V3 果子飞控 17克银燕 2W图传 433 富力4S 5000...直接经济损失3千+   严格来讲这算是自己第3次FPV超过1千米的 到底怎么回事??极度郁闷中........

网友A:
水汽导致电子出问题?

楼主:
完全不懂怎么回事!飞丢的前一天 天空也有不少黑云 在头顶6百米上空飞也是持续6秒左右雪花的

网友:
貌似图传挂了

网友B:
你的飞控没设置好,这么近没回来返航设置没起作用

网友:
信号被遮挡了吧,出现雪花时应全油门拉高

网友:
丢了就算了,可是为什么丢的都不知道,这才郁闷!!!

网友C:
黑云是积雨云么?里面带电么?飞机就这么钻到里面,机器有做放水么?遇到上升气流拉不回来么,天气情况不好的是能能不飞就不飞,飞了也不要冒险穿云。楼主就当买个教训吧

网友D:
周边有没当地驻军?  看新闻没有,军方装备了大杀器,专门对付到处乱飞业余无人机。

网友:
飞控性能很重要啊

网友E:
飞远前,先在头顶盘旋,测试一下功能是否都正常。

网友F:
飞远前,先在头顶盘旋,测试一下功能是否都正常。切返航是否正常了才能远飞

网友G:
下次别装433看,丢机概率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汽导致电子出问题?

我严重怀疑是 大胖机身的那块挡板不见了 直接裸露飞上去的 当时天上还有些黑云 广东的天气偶尔会是街道一边出太阳 另一边暴雨的   刚玩FPV 不想放过一次假期可以飞行的机会.........

楼主:
图传挂了 飞控应该不会跟着挂吧 我感觉是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云是积雨云么?里面带电么?飞机就这么钻到里面,机器有做放水么?遇到上升气流拉不回来么,天气情况不好 ...

没穿云 才300米左右  这个教训下来 下次天气不好就不会强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挂了 飞控应该不会跟着挂吧 我感觉是断电了

很有可能,主电源短路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周边有没当地驻军?  看新闻没有,军方装备了大杀器,专门对付到处乱飞业余无人机。

山区地方 附近没部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挂了 飞控应该不会跟着挂吧 我感觉是断电了

貌似果子飞控是主控里的OSD?那样的话,飞控挂的可能性就大了。反正穿云穿雨的,飞机防水太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飞控没设置好,这么近没回来返航设置没起作用

前一天有飞过  也有自动返航回来的  我很确定这次也有设   因为自己才飞过3几次FPV  上天了有时会蒙 分不清楚东南西北 返航是救命稻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远前,先在头顶盘旋,测试一下功能是否都正常。切返航是否正常了才能远飞

嗯 以后会铭记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远航要装GPS追踪器

对啊 之前都没考虑到这点 我很记得是飞到1650米没图像的 如果有追踪器 再召集下邻居十来二十个小朋友一起找  估计能把飞机找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远航要装GPS追踪器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不装还好丢就丢了,万一丢下去有个什么事不是自投罗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飞控没设置好,这么近没回来返航设置没起作用

同问?没有保存回家位置,或者飞控出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下次别装433看,丢机概率就小了

正确使用433的前提是一定要设置控和433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和保存回家位置这两者却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远前,先在头顶盘旋,测试一下功能是否都正常。

对,现在你可视范围测试失控返航,没问题在飞远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正确使用433的前提是一定要设置控和433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和保存回家位置这两者却一不可

反正我不打算用,直接在控里装个功放算了

网友J:
1、433复杂故障率高  2、装追踪  3、图传信号丢失最好方法是不动控或者略微转弯等待15秒,不要立即切返航 4、不要一步到位式的装机  2W图传 433  大胖子都是大杀器

网友:
可能被雷达干了

网友K:
估计是你起飞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没有做细。起飞前的检查一样都不能少,检查电池电压(包括摄像头供电),各种舵面,校准传感器,校准罗盘,搜星后设家的位置,起飞后近距离试一试自动返航,飞机跑不跑偏。还有就是飞FPV,不要一个人去飞,特别是新手,一旦有点情况,自己忙不过来。

网友:
默哀。。。。来自菜鸟新人的慰问

网友:
飞控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你这个假期有点贵了

网友:
呵呵,让妖怪劫持了,楼主默哀。

网友:
表示慰问,最好有一个GPS定位器当后手,每次飞行前做好充分地面及近距离检查工作,一旦飞机开始远航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做好充分的心理和技术准备,这次全当买一个教训了。

网友:
有433,只是1千米就沒圖?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反正我不打算用,直接在控里装个功放算了

功放2W,不能和433比那麼遠??

网友:
极有可能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功放2W,不能和433比那麼遠??

不是,433造成的抖舵多,有点怕

网友M:
我也有过一次,用800毫瓦图传飞了4公里,800米高 不过我的飞机成功飞回来了,那次还是我第一次超视距切返航,吓的出汗,当时害怕没有切返航。把遥控器都关了,让飞机失控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433造成的抖舵多,有点怕

你說這個又真是的確問題所在

网友:
请楼主节哀,教训是最好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J:
1、433复杂故障率高  2、装追踪  3、图传信号丢失最好方法是不动控或者略微转弯等待15秒,不要立即切返航 4 ...

图传没信号时 略拐弯等待 是让飞机上的发射信号移动下 看能否和地面接收对上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估计是你起飞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没有做细。起飞前的检查一样都不能少,检查电池电压(包括摄像头供电),各 ...

谢谢分享经验  忽略你说的任何一点 都可能又要损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有过一次,用800毫瓦图传飞了4公里,800米高 不过我的飞机成功飞回来了,那次还是我第一次超视距切返航 ...

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最关键一点:逆风远航,失控后会被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