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起飞后机身抖动,求大家进帖多多指教指教,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2015-10-09):
谢谢大家,前段时间经过大家提出的建议,小弟终于把自己的爱机起飞了,可是现在问题又来了,自己查了好多资料,由于一个人单飞,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还望大家多多指教指教,现在我的450是飞起来以后,机身很抖动,请教一下大家,这个问题,我该怎么解决? 小弟十分感谢。以下是我的问题视频:
一下是我的K8陀螺仪飞机的感度参数图:

网友A:
我的也是,同问,我的起飞后感觉不稳,

网友B:
有沒有炸過機?

還有,軟件右上角的【SETUP】,你按了進去一步一步設定沒有?

MAIN ROTOR 的 STYLE 調至【中等】試一下

网友C:
这明显是震动,先把飞机上的震动排除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同问,我的起飞后感觉不稳,

加我qq,253184832手把手教你

网友:
感度偏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我qq,253184832手把手教你

有微吗?

网友:
俯仰感度高了好像

网友E:
俺炸鸡后也这个德行。。。。

网友:
目测感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炸過機?

還有,軟件右上角的【SETUP】,你按了進去一步一步設定沒有?

之前有炸过机,后来主轴,横轴,我都换过,STEP里我也按步骤全做过了,刚调整了一下感度,起飞的瞬间不抖了,起飞后就开始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明显是震动,先把飞机上的震动排除掉。

请教一下朋友,排震,如何排?小弟不是很明白,望指教!

楼主:
恩,我是要调主旋翼头的陀螺增益?还是风格? 风格和陀螺增益,我都调整过。现在是起飞不抖了,起飞后飞机开始抖动。这是我现在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炸過機?

還有,軟件右上角的【SETUP】,你按了進去一步一步設定沒有?

这个是我调整后的参数图

网友:
风格85左右,陀螺增益最好改成遥控设置好点

网友F:
1、K8是否固定在稳固的地方。而且是否固定好不会动来动去了。
2、3轴确定没有弯曲。
3、感度降低到40-50试试。
4、风格降到80试试。
本人也是新手,这个问题身边朋友试过。换了3轴基本没问题。右上角安装里面的东西都设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K8是否固定在稳固的地方。而且是否固定好不会动来动去了。
2、3轴确定没有弯曲。
3、感度降低到40-50 ...

好的,请教一下,3轴是哪个轴? 主轴吗? 还是横轴?

网友F:
主轴、横轴、尾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轴、横轴、尾轴

好的,我都换换试试! 谢谢!

网友G:
风格感度低一点试试,前提是各部顺滑较小虚位,大小桨平衡。

网友:
无副翼这么麻烦么   我的sport组好就飞  一点不纠结
还想出掉  上无副翼呢

网友H:
实在不行,拆了重装,每一个环节都装配到位,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I:
风格用120,吓死我了。敏捷度也可以小一点,尾部陀螺增益由发射机给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风格用120,吓死我了。敏捷度也可以小一点,尾部陀螺增益由发射机给的就行。

风格120我飞着没有问题啊?震动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在不行,拆了重装,每一个环节都装配到位,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哈哈,谢谢朋友指导,昨天换了主轴和横轴,发现震动没有了。主轴转起来有点弯。但问题又来了,之前尾巴都是好好的,现在飞机起飞时候,飞机尾巴一直往右边打,这个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风格感度低一点试试,前提是各部顺滑较小虚位,大小桨平衡。

恩,谢谢朋友,震动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我的主轴有点弯曲了,导致飞机抖动,但是,现在飞机起飞时候,飞机尾巴一直往右边打,这个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轴、横轴、尾轴

已经检查了,主轴的问题,哈哈,昨天换了就好了,谢谢朋友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炸鸡后也这个德行。。。。

看看主轴,横轴是否变形,我的就是这个问题,昨晚换上已经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K8是否固定在稳固的地方。而且是否固定好不会动来动去了。
2、3轴确定没有弯曲。
3、感度降低到40-50 ...

按照朋友的指导,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朋友,震动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我的主轴有点弯曲了,导致飞机抖动,但是,现在飞机起飞时候,飞机 ...

感度低了,调高一点感度。

网友:
感度降低

网友:
尾巴往右应该是锁尾问题。如果尾桨方向正确,尾舵机方向方向正确,是不是舵机力量不够,还是轴或齿松了转速跟不上,换个舵机试试,还不行就只好换陀螺了。

网友J:
就是震动大了而已! 看看我的飞机
?from=y1.7-1.2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朋友,震动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我的主轴有点弯曲了,导致飞机抖动,但是,现在飞机起飞时候,飞机 ...

关于悬停时尾巴缓慢向右的讨论

     看到论坛上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很多,笔者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的陀螺仪技术都这么发达了,怎么悬停还跑尾?首先排除设定方法,sub trim 归零,微调归零,然后检查震动,现在的陀螺仪传感器都非常好了,稍有震动就会很敏感,所以我们要尽量排除震动,但是对于油机来说,震动是难免的,所以我们用柔软的双面胶来吸震,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到底这块双面胶多厚,多软才行?一般来说,没有异常震动,使用原装的双面胶即可,笔者一般使用两层,用魔术绑带固定,通过调节魔术绑带的松紧,我们可以有效避开那个跑尾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是震动大了而已! 看看我的飞机
?from=y1.7-1.2

我的之前起飞和你的这种抖动一样,昨天我把旋翼头拆下来,然后推油门,观察发现是我的主轴有点弯,还有横轴也弯了,后来换新以后,再起飞,抖动就没有了,不知道真机大哥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你也检查检查机械部份,先排除震动,光调陀螺仪没有用,之前我调了好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悬停时尾巴缓慢向右的讨论

     看到论坛上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很多,笔者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现 ...

好的,朋友,我试试,谢谢。

网友K:
调机也是一种乐趣,不过得有人带,事半功倍,自己学,要摸索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调机也是一种乐趣,不过得有人带,事半功倍,自己学,要摸索一段时间

是的,哈哈,这段时间懂了很多,多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哈哈,这段时间懂了很多,多谢大家的帮助。

您要是能一如既往的热爱航模,摩友们应该谢谢你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要是能一如既往的热爱航模,摩友们应该谢谢你才是。

呵呵,共勉,大家一起爽飞吧!

网友L:
本来想回复的,看来不用啦~大家好热情

网友M:
三轴看看 排震 消除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三轴看看 排震 消除双桨

已经解决了,谢谢朋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本来想回复的,看来不用啦~大家好热情

哈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