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带桨启动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5-10-09):
买了个二手双天2834(2216级别)kv1250的电机,不带桨启动没问题,带桨启动不动,电机抖,用手拨一下才能转起来。直接大油门启动也抖。。不带桨就没事,这是什么毛病?

楼主:
有能回答的吗?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

网友A:
电调设置一下进角,一般双天是中进角,问问双天客服确认下。你这是低进角,启动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设置一下进角,一般双天是中进角,问问双天客服确认下。你这是低进角,启动难的问题。

thank you,待我下班试试

网友(2015-11-23):
好像是供电不足吧,加个ubec试试

网友:
有点复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