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飞250--280级别的四轴好赢乐天系列好还是飞腾系列的好

楼主(2015-10-09):
飞250--280级别的四轴好赢乐天15A系列好还是飞腾12A系列的好?

网友:
3s动力用乐天15a

网友:
乐天15A 足够用,蜘蛛12A也行,飞腾,貌似是用来飞固定翼的吧??

楼主:
乐天10A可以吗  乐天没有12A的

楼主:
乐天10A和银燕12A   用在银燕MT2204II电机上  哪个好?银燕电机MT2204II和朗宇2204S  选择哪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天10A和银燕12A   用在银燕MT2204II电机上  哪个好?银燕电机MT2204II和朗宇2204S  选择哪个好

我不是很懂,但是我的是银燕BLheli 12A 和银燕MT2204一代 ,配2200mah 3s 550g,起飞半油门

网友:
乐天10a配1806电机没问题  配2204的话容易烧电调  建议3s动力15a  或者一步到位20a  后期升级动力可以支持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