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升降舵失控问题!(刚发到油机版了)

楼主(2015-10-09):
EPP材质YAK55小板机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描述如下:当飞机机头朝我倒飞或者在我正前方2~3米远3米左右的高度背对着我吊机的时候,升降舵就失效,其它姿态下均正常!为此还差一点桨上脸,也曾换过舵机(格宁数字)、接收机,都无法排除故障为此炸鸡几次,心痛啊!求诸位帮帮忙,帮我排除故障!

网友:
什么接收机。

楼主:
天地飞2.4G小四通。

网友A:
天线要远离碳纤,另外用遥控器的低功率拉距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要远离碳纤,另外用遥控器的低功率拉距测一下。

接收机应该没问题,都是从其他飞机上直接替换上的,碳杆有点近,这个影响大吗?

网友:
把天线缕直,另外接收机换个地方。如果不是接收机舵机的问题可以考虑下是不是电调给接收机供电不足。

网友:
换电调试试

网友:
电调问题

网友B:
你这个碳纤棒加强的密度太大了吧,把接收机的安装位置移一点,尽量远离碳纤棒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碳纤棒加强的密度太大了吧,把接收机的安装位置移一点,尽量远离碳纤棒再试试

刚把接收机往后移出了密集的碳杆区,这会风大,稍后没风的时候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