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小四轴机械猫配置

楼主(2015-10-09):
乐天10A和银燕12A 用在银燕MT2204II
电机
上 哪个好? 乐天10A要不要换成乐天15A的?
银燕电机MT2204II和朗宇2204S 选择哪个好

网友A:
2204还是15A稳妥一点特别是要用6寸桨的话,电机要是我会选朗宇的。

网友B:
银燕得就不考虑了吧

网友C:
乐天15A吧。
哥的银燕的12 blheli已经烧了一个了。说多了都是泪。。。
电调千万别省钱,烧了电机你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