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电池搭配和发热的猜想

楼主(2015-10-09):
手头上有4个AX4008 KV620的二手电机,1245的桨,用的是4s 5200mah的电池,用30A四合一电调支持到6s,NAZA Lite飞控,四轴总重2100克左右吧。

以上配置室内手动控制能飞12分钟,续航勉强能接受,电机基本没发热,但是电调十分烫手,应该有60到70度了,而且电池和电源线都明显发热。

问题:
1. 电机标称支持3s到5s,电调支持2s到6s,如果上6s的电,估计会不会电调温度降下来,但电机温度又会太热呢???

2. 好像理论上增加电压,在功率不变的前提下电流相对小,这意味着电调、电池和电源线发热都相对减少,效率提高?

3. 但电机方面是否意味着更短的油门行程就能起飞呢,换句话说只要我不狂推油门,电机发热还是能控制的?

网友A:
四合一电调发热相对集中且散热面积不够大,所以肯定会比四个单独电调升温快且散失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合一电调发热相对集中且散热面积不够大,所以肯定会比四个单独电调升温快且散失也慢

最初是用那种所谓的工厂版ZTW 30A电调4个,发热也是严重

现在最主要问题是,如果把电池从4s改为6s,电调温度会不会相对减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初是用那种所谓的工厂版ZTW 30A电调4个,发热也是严重

现在最主要问题是,如果把电池从4s改为6s,电 ...

在同样的电机功率需求下电压高了电流减小发热是会减小。另外ZTW的电调我个人是觉得很差劲的,以前有几个飞多轴,固定翼都用,发热大效率低,从此坚决不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这个电机的效率 感觉不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同样的电机功率需求下电压高了电流减小发热是会减小。另外ZTW的电调我个人是觉得很差劲的,以前有几个 ...

感谢前辈指点,另外关于电机,所谓支持3s、4s、6s也好,说到底就是支持的最大功率吧

打比方说4s的电机用6s的电,是不是只要油门别推太高,控制好输出功率就好?(或者改变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这个电机的效率 感觉不怎么样啊

几年前二手买的东东扔了可惜,现在也用大疆的东西,说实在用套件还是少走弯路

楼主:
小顶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实际试过4-5s电机用6s电的

网友:
个人理解如果保持某功率,电压不够就用电流补上,这样温度自然就上去了,也就常说的低电压会更费电
另外一个理解是电压控制的是电机转速,电流弥补高转速下的扭力不足

网友:
自己配动力系统太危险,容易炸鸡又配不好。走了弯路之后还是用动力套装算了,dji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