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4轴、6轴折叠件!!!!好用、耐用、无虚伪、振动小!!!

楼主(2015-10-09):
本人想自己做一个折叠4轴或6轴(具体没想好)打算四轴用16的机臂,650轴距,6轴25的机臂,750轴距,都支持15寸桨。
在问一下四轴650是用16的机臂还是25的。
看了下面几种折叠件,大神推荐一下!

网友:
同求。我也在纠结用哪种折叠件

网友A:
我朋友用的是最后一种   还有六轴的话上15寸桨 轴距至少要800比较好

网友B:
650轴距用16的管完全够了,我之前自己就搞了一些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85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用的是最后一种   还有六轴的话上15寸桨 轴距至少要800比较好

谢谢,折叠件时间长了有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0轴距用16的管完全够了,我之前自己就搞了一些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 ...

谢谢,看了你的帖子我也打算6轴,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你的帖子我也打算6轴,安全!!

我这折叠件还有多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出几个

网友C:
开源的折叠件不好的,我买了一个四轴套的。一千左右,有虚位的。而且就福建那边的网点在卖,选择性很小。建议楼主还是用第一种。就算以后不在同的网店买配件照样可以用。
开源的又贵,而且连和机架固定的螺丝都要另外买的,不方便

网友C:
第一种和第二种都行

网友D:
有钱就买第一个 很好,唉,我当时没钱,组的是横向折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源的折叠件不好的,我买了一个四轴套的。一千左右,有虚位的。而且就福建那边的网点在卖,选择性很小。建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钱就买第一个 很好,唉,我当时没钱,组的是横向折叠的。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和第二种都行

谢谢解答

网友:
我用的是第一种,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折叠件还有多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出几个

怎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