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穿越机 四轴 (机械蝙蝠)RoboBat

楼主(2015-10-09):
马达安装臂上,加上8度的前倾角,使机体起飞之后有惯性向前的特征,

楼主:
可以调节角度的摄影机固定架,也可以不用时拆下来!

网友:
ROBOBAT长得好像异形啊!

网友:
炸一下,稀巴烂

网友:
看着不错的说,就是关心机壳是否耐炸!

网友:
这个哪里可以买到= =

楼主:
去淘宝搜搜就可!

网友:
带壳的穿越主要是不耐炸和重量增加,不过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新型机架,现在这些大同小异审美疲劳了

网友:
可真丑啊

网友:
其实外壳可以吸收很大一部分冲击力,只要这款的外壳设计选材得当,高强度低重量易修补或更换,这款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哦

网友:
为啥不设计点小轴距的

网友:
重心是不是高了点,急转的时候效果怎么样?

网友:
看起来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