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520花牌电机刚启动问题

楼主(2015-10-09):
我的花牌电机在启动的时候能听到金属的击打的声音属于正常现象吗?
视频里的电机可以正常启动运转的,我只是把油门拉到刚启动的位置与零有门来回拉动!

网友:
楼下解答

网友:
看视频齿轮磨损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接触不良

网友A:
钢齿飞成这样可以的。可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齿飞成这样可以的。可以换了。

额,前段时间炸鸡今天换了。
下午调试好出去试飞到最后一个电的时候电机又不转了,嗡嗡的响,想必又是和前两个月一样的接触不良。

希望电机不要坏了,外面吃过饭等会回家重新焊接试试。

网友:
把纪晓岚都磨成这样了

难不成,LZ是和珅转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