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e32如何連結rx1002

楼主(2015-10-09):
naze32 rev5如何連接上rx1002,遙控器是日本手,目前只接上油門,方向(3號線接thro,4號線接rudd)到cleanflight看是對的,其它的就不對,
1號線接elev,cleanflight看是roll及aile一起動,,那位前輩知道的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A:
naze32的板子rc针脚前面是空两个吧 从第三个开始是信号

楼主:
知道了,但接起只有油門,及YAW對,其它都不對,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