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像真机/水上飞机综合技术讨论区
【正/反向电調】

楼主(2015-10-09):
【正/反向電調】水机神器

网友A:
可以装小救援船上玩玩

网友B:
有购买链接吗

楼主:
搜淘宝店舖 : fatf

网友C(2016-01-11):
玩4D也可以吧

网友D:
有购买的链接吗?谢谢

楼主(2016-02-13):
引用 网友D:
有购买的链接吗?谢谢
QQ1205656982

网友E:
车模用的双向电调貌似比这个简单,

网友F(2016-04-28):
反向电调主要是用来刹车吗,还是用来干嘛

网友G:
从介绍来看,主要用于板控操作船模。普通的车,船模双向电调只用于枪控。(油门中位问题。)不然就要在控上动手脚了。4D飞行不行,反向时先回位再拨开关,飞机都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