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测绘 飞控 之间的较量 up50对比up30

楼主(2015-10-09):
UP50相对于UP30改进功能
硬件方面
1.更换带管理功能电源模块,防反接保护,输出电压稳定,输入电压宽度大。
2.更换新型数字陀螺,测量响应及时,输出频率快精度高,数字输出
3.更换高精度气压高度计,精度到10厘米
4.更换最新型号GPS模块,定位快稳定性强
5.更换高性能单片CPU计算处理速度更快
6.SBUS舵机信号输入输出,数字化航电系统,简化接口设计,提高抗干扰能力
7.增加了TF卡,多条航线可以直接存储在TF卡,地面站随时调取,并且实时高速记录飞控各项数据资料,照片POS点数据也直接记录在TF卡。
8.预留丰富的接口,如CANI2CSPIUART等数字接口以及PWMIO口等。
9.可选配高速电台,高速下传飞控数据。更可选用铱星通信模块,实现全球通信。
10.采用新军标航空接插件,连接更牢固,接触更紧密,可靠性更高。
11.体积更小,重量更轻

软件方面
A:飞控软件
   1. 新优化姿态算法,飞机可以在三维空间自由运动,姿态计算更佳。
   2. SBUS舵机模块通过飞控设置通道、正反向、行程比例。
3. 可以下载保存飞机配置信息,同一飞控在不同飞机间更换,只需上传恢复原下载的配置数据即可。
   4.30Hz提高至50Hz姿态更新及PID控制。
   5.云台新修正算法,响应快位置更准确。
   6.智能开伞保护,无需空速参与,保护更强。
   7.每个航点单独设置等时等距拍照方式以及拍照间隔。
   8.突破原来一个任务航线只能有100个航点限制,单条航线最高可有999个航点,并且可以同时装载多条航线。
   9.自动到达半径,自动导航PID
  10.预留接口,可连接北斗导航系统进行混合导航
  12.预留接口,可连接双GPS定向
  13.预留接口,可连接差分GPS系统

B:地面站软件
1、地面站使用全新win8 metro风格的工业仿真界面
2、可地面站存储飞机参数,导出当前飞机参数到地面站,校验飞机参数,上传保存的飞机参数到飞控
3、设置SBUS舵机执行的相应通道号
4、扩展舵机数据分为遥控接收机数据和飞控输出舵机数据
5、使用任务工程模式,取消原有的地图层管理模式,在飞行中可实时切换航线任务
6SD卡进行飞行数据的高速记录,所记录的飞行数据可在地面站进行回放,
7、照片数据的POS点保存到SD,POS点个数不受限制
8POS点信息使用地面站提取SD卡记录方式,不需要电台或直连线方式多次传送照片点数据
9、航点的拍照方式可以单独设置为定时或定距模式
10、可设定航拍使用的相机和叠片率从而自动计算飞行高度和航间距,SD卡航线与地面站航线进行同步和检测一致性
11PID通道可进行混合数据显示
12、航点数据编辑表单屏显示航点个数更多,并且支持统一修改航点数据

UP50对比UP30

UP50对比UP30

网友:
太专业了,不懂

网友:
听你说了半天   我觉得我啥都不懂

网友A:
这价格没啥性价比.市场上可靠性达标的产品 现在多了.这种性价比基本上除了老用户感情上靠近.木有任何吸引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没啥性价比.市场上可靠性达标的产品 现在多了.这种性价比基本上除了老用户感情上靠近.木有任何吸引力 ...

市场的产品多,看谁的稳定性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市场的产品多,看谁的稳定性好!

稳定性这个 用户说了算,其实厂家怎么说都没人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这个 用户说了算,其实厂家怎么说都没人理的.

正解。。。谁都明白王婆卖瓜的道理。

网友:
果子的飞控就不错。~

网友B:
这么专业 看 !飞碟

网友(2015-12-30):
事实证明,30比50稳定,个人觉得50还没成熟,希望通过改进不会让人失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场的产品多,看谁的稳定性好!

这 专业产品 价格 肯定不便宜 。
似乎 是 固定翼 飞机用的 吧 ???

有没有,直升机 用的 飞控 产品 ??

最主要的"抗震动"指标==> x,y,z各轴,
能抗 多少个G 的加速度,姿态仍然平稳。

在 丢失 外部GPS 基准的情况下:仅依靠 内部
惯性单元:能维持 多少分钟 导航误差 小于200米。

网友(2016-05-16):
up系列的固定翼飞控还是可以的   虽然没用   但都听别说还不错

网友:
本人2016年5月份入手up_pf一套做测试,说明说看了很多遍,安装过程被飞控和果子433接收机的subs端口链接卡住,433接收机已经和433发射成功对频,直接连接到接收机的舵机可控,但是连接到飞控的舵机没有反应,433接收机已上电脑设置了subs输出为1.飞控通电后,电源红灯常亮,黄色信号不显示,求大神们科普啊!是因为mfd433接收机不支持这个飞控还是我接线或者接收机设置有问题,还是说需要进入飞控设置界面来设置,卡了一整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懂可以打电话问嘛!
直接把我所有家当都发up厂家了,服务不错,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