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自配S5004轴

楼主(2015-10-09):
电机:朗宇X2212 平轴  配10的桨
电调:好盈天行者30A(电调因为原先F450炸鸡 留下来的,炸鸡后测试无短路的现象)
电池:5200 25C
飞控:APM2.8+m8n
遥控:FS-I6
这样的配置怎么样?有什么需要调整的?飞控都说2.6好,看了泡泡老师的教程,2.8也不错的,不知道各位魔友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目前不打算玩云台FPV

网友A:
啥都好,就是飞空。你一新手用啥APM。当然了你英语6级以上,动手能力强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好,就是飞空。你一新手用啥APM。当然了你英语6级以上,动手能力强可以试试。

呵呵,玩个APM要英语6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玩个APM要英语6级.....

有汉化的调参软件,但是大多是英文的翻译不过来。

网友:
APM的控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汉化的调参软件,但是大多是英文的翻译不过来。

英文不是问题,主要是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文不是问题,主要是配置…

哦,那就放心折腾吧。

网友:
也是新手,QQ飞控好调一些

网友:
电机换V系列,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2015-11-10):
这配置可以折腾 ,不过玩差不多了就研究着相机云台了。再升级。。。无底洞。。APM不难,我刚入门就用的这个,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