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精灵2云台预留的四根线什么做用。

楼主(2015-10-09):
精灵2云台预留的四根线有两根线是电源线。另两根线是视频信号线吗?谢谢!

网友A:
视频输出,和输入,

网友B:
两根地线,一根视频线,一根正极电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输出,和输入,

有视频输入?·········

网友A:
呃。。输出。。。没有输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根地线,一根视频线,一根正极电源线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输出。。。没有输入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