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Mono 设备及续航时间

楼主(2015-10-09):
大家的Mini Mono都用的什么电机,电调,电池和多大的浆啊?我用腾翔1520,海王120A, 9G金属舵机,3S 2200mah电池,430浆,续航时间只有大概6分钟,如果换432的浆续航时间就只有3~4分钟,问问各位这是不是配置上的问题,还是大家的Mini Mono 都这样,各位大神朋友们都来顶顶贴交流下呗,稍后上点我Mini Mono的图片!!!

网友A:
3s 平均22安电流你算非常非常勤俭节约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平均22安电流你算非常非常勤俭节约的了

真的???什么鬼,22A,看官网好像都到90A了

网友:
90a的电池?好了,我不用电调了直接三段开关

网友B:
同城,我们找机会跑跑?我也有迷你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什么鬼,22A,看官网好像都到90A了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电机电流从最小的空载电流(大约2~3安)到堵转电流上百安,其间电流变化是随着扭力增加而增加的,你电机扭力足,带30桨轻松,工作在转速较高电流较小的区间而已。或许你电机kv值不太高也有可能(估计不到4000k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电机电流从最小的空载电流(大约2~3安)到堵转电流上百安,其间电流变化是随着扭力 ...

现在就是忘记了电机的KV值,有什么仪器可以测吗?反正跑起来各方面性能都不错,就是续航时间短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城,我们找机会跑跑?我也有迷你船。

好啊,加我微信VictorDeng200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忘记了电机的KV值,有什么仪器可以测吗?反正跑起来各方面性能都不错,就是续航时间短了一点

需要转速表测空转速度,再除以实际的电压就计得出kv值了。

网友:
腾翔都有标注绕组圈数的,可以查到kv值。

网友B:
你细心看看电机端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细心看看电机端盖。

现在装上去不想拆了,因为买的是二手9新大白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转速表测空转速度,再除以实际的电压就计得出kv值了。

ok,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装上去不想拆了,因为买的是二手9新大白菜

看一眼就看见了,又不用拆啊!连kv都不知道怎样调船?

网友C:
上海现在跑的都是2S 2600毫安 110克的富力电池,单圈最快进15秒内,时间在6-7分钟左右。明儿周日会有一群爸爸们带小家伙在军体训练,有空拍点照片视频给大家分享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海现在跑的都是2S 2600毫安 110克的富力电池,单圈最快进15秒内,时间在6-7分钟左右。明儿周日会有一群爸 ...

电机和电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眼就看见了,又不用拆啊!连kv都不知道怎样调船?

人家全部调好跑了一段时间才卖出来的

网友:
上海的MINI-MONO群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1NzcyNTI2NA==.html?from=y1.7-1.2]上海的MINI-MONO ...

精彩。红船姿态难看却蛮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