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小飞机。但是不会。想买个模拟器练练求大神推荐一个

楼主(2015-10-09):
什么模拟器玩直升机好。想学3D飞行。求大神推荐。或者谁有卖我也行。感谢大神。

网友A:
模拟器跟真实还是有区别的,模拟器飞起来简单多了,而且没有心理压力,炸了也无所谓。还是要搞个入门的飞机炸一炸才能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跟真实还是有区别的,模拟器飞起来简单多了,而且没有心理压力,炸了也无所谓。还是要搞个入门的飞机 ...

感谢大神。我想先用模拟器联系一下在入真机。我怕直接入真机玩不好。凤凰5.5模拟器可以吧。应该能练好吧

网友:
模拟器起飞很简单的,但是现实里面起飞就没那么容易了
新手离地估计就炸鸡了。

网友:
模拟器离地跟玩具一样,油门一推离地了,至少不会马上炸鸡

网友:
不会有离地效应

楼主:
这款可不可以。

楼主:
大神哪里去了。求助。那款模拟器好

网友:
我就是用的这款,

网友:
我就是用的这款,不错,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可不可以。

还买控,自己没有?

网友:
买凤凰模拟器最新版, 飞模拟器和真飞机还是有区别的 , 再买个小六通练习一下,小的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