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 A10-3H 云台,gopro4 视频输入问题。

楼主(2015-10-09):
      我用的飞控是DJI A2的飞控,用的IOSD MARK II            今天刚装好A10-3H很兴奋,所有的东西都安装好了,狗4不录像的时候屏幕都很清爽的,打开狗4录像功能屏幕就开始闪了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这个是开启录像

这个是未录像

网友A:
与我的一样的问题,你把AV线不要从云台里过就不会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我的一样的问题,你把AV线不要从云台里过就不会这样了。

问题找到了,是云台原厂的插头接触不良引起的,必须用手按住插头才能正常。

网友B(2015-11-24):
你好,请教您个问题。我刚入手了一台gopro hero4,也有av输出线,要想实现fpv的话,相机端需要进行什么设置吗还是说不用特定的AV模式什么模式,直接在视频录制模式接上AV输出线就可以?

楼主(2015-12-27):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教您个问题。我刚入手了一台gopro hero4,也有av输出线,要想实现fpv的话,相机端需要进行什么设置 ...

不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