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 K120 成功更换舵机

楼主(2015-10-09):
K120的舵机太脆弱了,很容易过热然后烧掉。
看到论坛模友说用EMAX 的ES9251可以完美替换。
就买来3颗。因为ES9251是标准舵机插头,所以直接把原厂的插头线给焊接到ES9251上了。

现在只做了悬停测试,不知道这款舵机是否耐用。

网友:
原厂舵机已飞60电,目前没问题,炸过几次。

网友:
其实啊,舵机牢固了就容易坏舵机臂,舵机臂和舵机牢固了就容易坏连杆,都牢固了就容易坏十字盘,,,总得一个催一点就发明了 易碎舵机臂

网友:
银燕的不错

良心价!!!!!!

网友:
塑料齿的都一个德行

网友:
飞着感觉如何?

网友A:
原厂舵机,新的要重新固定,要不壳子裂开一点,里面的齿轮结合不好,很容易扫齿,卡齿,我是直接用透明胶缠几圈,完美。

网友B:
你锁尾用啥舵机?我意思是除了原厂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锁尾用啥舵机?我意思是除了原厂的舵机

锁尾还是原厂的那个马达么有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舵机,新的要重新固定,要不壳子裂开一点,里面的齿轮结合不好,很容易扫齿,卡齿,我是直接用透明胶缠 ...

我的原厂舵机外壳都已经融化开裂了。

网友C:
关注后续飞行是否稳定,有意换银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后续飞行是否稳定,有意换银燕

刚刚 又飞了2电。舵机没有过热的表现了。后面继续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 又飞了2电。舵机没有过热的表现了。后面继续测试。

据说银燕舵机比原厂高2毫米,可能连杆长度要调节,另外飞行中是否稳定也是很关心的一个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银燕舵机比原厂高2毫米,可能连杆长度要调节,另外飞行中是否稳定也是很关心的一个话题

嗯嗯,是有这个现象我拧螺丝的时候注意到这个细节了。

网友D:
本人也换过。 不行 ,舵机不能真正通用。 飞机老晃。 不知楼主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也换过。 不行 ,舵机不能真正通用。 飞机老晃。 不知楼主的怎么样

没有这个现象呀。更换舵机,首先要找好中立点呀,然后十字盘要调平呀。要不然咋飞不得东跑西跑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原厂舵机外壳都已经融化开裂了。

可能就是卡齿了,烧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也换过。 不行 ,舵机不能真正通用。 飞机老晃。 不知楼主的怎么样

理论上只要是能装上去的舵机都是可以通用的,飞机晃的原因可能是你的舵机中立点没调到中位,或者十字盘没有调水平造成的,认真调试好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好帖 120和100s比咋样啊

网友F:
楼主的舵机插头是怎么改的?焊到原来的插头上?三根线颜色如何对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舵机插头是怎么改的?焊到原来的插头上?三根线颜色如何对接呢?

按照原银燕的线序就好啦,原厂和银燕的颜色都对应。

网友(2015-12-07):
这样可以省下不少舵机钱了

网友G:
请教楼主换后和原厂相比怎么样,飞3d如何?      先行谢过

网友H:
伟力低估你们了,没想到被你们找到了合适舵机,不然真的要被伟力狗日的坑死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伟力低估你们了,没想到被你们找到了合适舵机,不然真的要被伟力狗日的坑死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伟力低估你们了,没想到被你们找到了合适舵机,不然真的要被伟力狗日的坑死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伟力低估你们了,没想到被你们找到了合适舵机,不然真的要被伟力狗日的坑死

K110的舵机从来不烧不扫齿,导致伟力的舵机囤货烂仓了,要是120的舵机果真是故意为之,那看来伟力是想坑一下就退市的节奏了,哈哈
话说,这两款要是舵机也能通用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帖 120和100s比咋样啊

论坛和群里飞过这两机的普遍认为120更好飞,但是由于舵机问题,所以....我不做比较了

网友:
120的舵机经常3D炸草,舵机只坏过一个。
炸鸡的损伤程度我怀疑和接地一瞬间的熄火及时或者角度有关系
看见新人就是悬停砸下来有时候损伤都很大,没有救的意识

网友I:
伟力XK K120 原厂零件 舵机 伺服机 之 最佳取代品 就是 银燕ES9251,

其性能比原厂的好, 扭力最大, 最耐摔不易扫齿, 最便宜而且还是数码的,

但你装上去要用较长的螺丝才能顺利固定好,

一.银燕ES9251的缺点为:

银燕舵机虽然标称耐电压6V,包装盒上写不能超过5.3V,但实际情况是5.1V连续半小时就差不多会烧掉了,特别是对K120花半小时调机时,还没飞就会烧掉.这也是有解的,配件材料一套(三支特製轉接頭).装上後你调机再久也不会烧掉此银燕ES9251舵机也,(
K120原厂舵机也有类似问题,配件材料一套(三支特製轉接頭)2公克內,装上後你调机再久也不会烧掉原厂舵机也,)P.S所以若你L120一接电就立即飛, 也可不會燒舵机的,因為一飛起,它供舵机的电壓就降到5V以下了, 所以老手不易燒,新手易燒也,
二.

虽然把接头线换成K120舵机的接头就能用,  ,就可取代K120原厂舵机了,
但你不如製作银燕ES9251转接头,一份三支以後就都可直接使用,不用把接头线换成K120舵机的接头了,

三.所有模友對K120改裝使用銀燕ES9251舵機後在飛行時機子都會晃,

本欄目提供方法使你裝上後,不管你改用上銀燕ES9251或任何其它品牌的舵機,使你的K120在飛行時不會晃,無效包退款,

而且日後再更換舵機時,都不用再花費,你可如法泡制即可,

网友I:
伟力XK K120 原厂零件 舵机 伺服机 之 最佳取代品 就是 银燕ES9251,

其性能比原厂的好, 扭力最大, 最耐摔不易扫齿, 最便宜而且还是数码的,

但你装上去要用较长的螺丝才能顺利固定好,

所有模友对K120改装使用银燕ES9251舵机後在飞行时机子都会晃,

淘室有提供方法使你装上後飞行时不会晃
這可不是固定舵机的方法喔, 是使你机子在飛行時不會晃的方法, 目前全台灣和全大陸只有我能提供解法,

注意:可能随时会有傻瓜帮的人来闹场了,大家不必在意,
傻蛋们加油~~~~不嫌累就每天多写几篇,看能把這論壇搞到多臭,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伟力XK K120 原厂零件 舵机 伺服机 之 最佳取代品 就是 银燕ES9251,

其性能比原厂的好, 扭力最大, 最耐 ...

论坛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9514&pid=17505721&page=1&extra=#pid17505721这帖的回复让我笑喷,你还能把977改3S 6S只要买了你的套件,挖掘机都能飞哈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伟力XK K120 原厂零件 舵机 伺服机 之 最佳取代品 就是 银燕ES9251,

其性能比原厂的好, 扭力最大, 最耐 ...

请问一下,我在淘宝上有找到这个的, 那家的店主也是你吗?
有些像我们这些新手的,不想瞎折腾,又想顺利达到性能要求的,有这捷径挺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请问一下,我在淘宝上有找到这个的, 那家的店主也是你吗?
有些像我们这些新手的,不想瞎折腾,又想顺利达到 ...

其實我不是店主,我只是店主的朋友,有什麼問題你也可以直接在旺旺上跟他請教,

网友K(2016-01-07):
引用 网友I:
其實我不是店主,我只是店主的朋友,有什麼問題你也可以直接在旺旺上跟他請教,

请问在台湾DKCK网站上找到以下这颗   能否用在V977上改3S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在台湾DKCK网站上找到以下这颗   能否用在V977上改3S

這一顆原本是 130X3S專用的, 要用在V9773S也是可以用,  但要先問你一下,你是使用那一套的V977改2S方案呢?
我才能確實地回答你,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這一顆原本是 130X改3S專用的, 要用在V977改3S也是可以用,  但要先問你一下,你是使用那一套的V977改2S方 ...

看过有人发表的那一套坑坑疤疤的 连2S要锁尾都很吃力 动力表现连K120也比不上 没有可改性 ,有朋友用你那套挺好的2S下  只要用720电机就能稳稳锁住了 所以倾向用你那一套  我晓得你那一套一开始就具有能到4S的能耐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过有人发表的那一套坑坑疤疤的 连2S要锁尾都很吃力 动力表现连K120也比不上 没有可改性 ,有朋友用你那 ...

這顆確實只能用在BVM製作的那一套V977改2S~3S那一套才能使用, 要不然你3S是鎖不住尾的,  才能只要用1S版8520电机即可穩穩鎖住3S, 並且有升級為”3D版超強鎖尾系統”的擴充性,  3D版超強鎖尾系統是專操12點鐘鐘擺專用的,
但提醒你一下, V977或K110改3S的目的並不在提升動力,而是在於很容易便可操出定点自旋翻, 因為:一由於它的內轉無刷和長圓柱造型使它裝上後會使重心大幅往旋翼頭集中, 二.配3S後整体重量又增加了一些, 所以特別容易做出定点自旋翻, 不易偏離原位置,
另外,由於V977或K110旋翼头的能耐所限,所以最多只能用到這顆的KV值,要不然會爆槳, 但店主賣場那顆改3S專用的和這顆相似,但KV值更適合V977或K110使用,可確保長期使用不會爆槳, 而且到手可直上, 完全合適於V977或K110或K120的電机座,
在此順便講下 這顆如何裝上130X使用,
改裝Blade 130X可搭配M0.4 9T/10T/11T銅齒(軸孔1.5mm)可搭配卡斯特鳳凰10A電變(CastlePhoenix 10A),或是XP-12A 刷韌體電變
規格: HP-Y12L-5800(5800KV)HP-Y12L-5300(5300KV) 軸長5mm/軸徑1.5mm/螺絲M1.6

网友L:
银燕的舵机比原厂厚2MM左右,你替换的时候改过舵机固定座么,如果不改貌似机头罩的限位插口对不上了,求楼主赐教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伟力XK K120 原厂零件 舵机 伺服机 之 最佳取代品 就是 银燕ES9251,

其性能比原厂的好, 扭力最大, 最耐 ...

配件材料一套上  这个是啥?

网友G:
引用 网友L:
银燕的舵机比原厂厚2MM左右,你替换的时候改过舵机固定座么,如果不改貌似机头罩的限位插口对不上了,求楼 ...

将机罩橡胶取下,钻个位置合适的孔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将机罩橡胶取下,钻个位置合适的孔就行。

估计悬  靠后的空已经快到机罩边缘了  再提两毫米估计上面那两限位就用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过有人发表的那一套坑坑疤疤的 连2S要锁尾都很吃力 动力表现连K120也比不上 没有可改性 ,有朋友用你那 ...

确实坑坑巴巴的,不过算成本可是相当便宜,不到20,也在慢慢摸索优化中,比你那几百块的套件那是便宜多了,一个图都没有,还使劲吹,977单纯换1S 16500kv的HP08S电机,720都开始甩尾了,你的套件别说2S,就是24S也能用720锁的死死的

网友:
舵机的固定空位一样吗

网友(2016-03-01):
引用 网友G:
配件材料一套上  这个是啥?

那是一套三支的銀燕舵机專用轉接頭,買來後插上主板上, 使用此轉接頭的優點是: 一.你以後更換銀燕9251時,完全不用再改接頭了, 可直接插上使用,

二.不管你調机多久, 完全不會燒9251舵机了,

K120原厂舵机也有类似问题,配件材料一套2公克内装上後你调机再久也不会烧掉原厂舵机也,)
P.S若你K120一接电就立即飞, 也可不会烧舵机的,因为一飞起,它供舵机的电压就降到5V以下了, 所以老手不易烧,新手易烧也, 因為新手調机時間長, 期間就燒壞掉了, 所以可以看到之前有好多新手發帖說舵机如何如何易燒掉的例子很多,

另外,有些人說裝了銀燕9251或其它替代品並沒感到机子會晃,其實是因為他們還沒飛到那個程度, 有些問題是要到你飛到那個程度時才會感覺到的,,

网友:
我的120也飞好几十组电池,目前还没有坏。摔过几次横轴、主轴、主齿轮这些有换过,飞过450/500/700级的飞机,所以120飞起来还是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