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lite起飞秒炸

楼主(2015-10-09):
gps模式起飞秒炸,指示灯三红两绿,求高人指导!目前左手已受伤,还有右手可以继续!

网友:
检查电机顺序

网友:
三红,,,没搜到星 检查imu校准了没

网友:
看说明书啊

楼主:
原来是1和2号电机接反了!三红还是没解决!系统提示不需要imu校准!

网友:
秒炸是怎么个炸法?红灯3闪的意思是搜索到的GPS卫星颗数低于5颗,绿灯表示在GPS模式下,绿灯双闪表示操纵杆不在中位。(灯和炸鸡我觉得没有直接关系!)。需要你描述清楚到底怎么炸鸡的!

网友A:
三红不是毛病,就是没搜到足够的星,建议找个开阔场地,周围没有楼群,没有高压线啥的,做完指南针校准后,耐心等待,直到等到连续两绿,中间一个红灯都没有的时候在起飞。NAZA是大疆的低端飞控,GPS搜星肯定能力差一些。我有A2和悟空两个飞控,同一个地方飞,A2上电就没红灯,悟空就要等一会。飞起来A2有12颗星的地方,悟空只能搜到9颗。可见一分钱一分货,NAZA可能比悟空还要差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红不是毛病,就是没搜到足够的星,建议找个开阔场地,周围没有楼群,没有高压线啥的,做完指南针校准后, ...

搜星和飞控无关,我的naza lite用自制m8n,学校操场开阔地上电几秒就5颗,预热完成就大约12颗,上天基本就15往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搜星和飞控无关,我的naza lite用自制m8n,学校操场开阔地上电几秒就5颗,预热完成就大约12颗,上天基本就 ...

呵呵,我说的意思是飞控不同,配的GPS也不同。A2,WKM和NAZA的三个GPS放一起,比一下大小都明白了。同一个搜星不好的地方,A2一定会比NAZA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说的意思是飞控不同,配的GPS也不同。A2,WKM和NAZA的三个GPS放一起,比一下大小都明白了。同一 ...

它们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但lite自认为是所有飞控中,性价比最高的了,调参简单、易操控、飞行稳定(刷V2更好),特别适合新手~

网友(2015-11-27):
飞行器,不是玩具,不好好翻阅说明书,就盲目上天,对自己和他人不负责呀,打坏了花花草草也是不好的吗!哈哈哈,玩笑开打了。主要目的就是让你到官网上好好阅读说明书。

网友:
还是多等待一会儿,你会发现室外红灯会慢慢不闪了

网友(2016-01-16):
简单来说,场地开阔,LITE预热时间长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