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无法解锁

楼主(2015-10-09):
调好飞控参数,做完油门行程,然后组装试机,结果就死活解不开锁了,检查
遥控器
油门正反向和预设的飞行模式都一切正常,虽在家里没GPS,但之前都是在家里做调试,一样可以解锁。我真郁闷...请哪位大师指点一下!真诚感谢!

网友A:
连什么飞控都不知道

网友B:
貌似apm,有这个毛病,我昨天调试也发现跟你问题差不多,但是在自稳和定高模式可以解锁,定点好像不能解锁。

网友C:
不能解锁的原因很多很多,接地面站看吧。
有次我也是好好的突然不能解锁,后来研究才发现,我把地理围栏打开了,就必须要GPS定位以后才能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