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跪等!!!D10设置naza lite,想死的节奏

楼主(2015-10-09):
都弄好了,D10连接的时候,E和A通道必须反着连,然后摇杆一起向右下掰,电机就会启动
正常连接电机就不能启动
按照上述连接的话,E和A通道都反了,也就是,升降变成副翼,副翼变成升降
想死的节奏!
请大侠解救,在线等!!!!!!!!!!!!!!!!!!!!!

网友A:
说明你的通道反了,,不是A和E反了

是正反向的反。

比如A摇杆往右,,NAZA上面的A通道应该是往右,你现在可能是往左的,,需要通道反向,,

网友B:
D10接收机的通道排例是:2 1 3 4 5 6……也就是:升降 副翼 油门 方向 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接收机的通道排例是:2 1 3 4 5 6……也就是:升降 副翼 油门 方向 起落架……

现在就是升降和副翼必须反过来和飞控连接,不然就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的通道反了,,不是A和E反了

是正反向的反。

已经调整了,不行
现在是副翼和升降的通道互换了……
不知道怎么调整过来
继续跪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调整了,不行
现在是副翼和升降的通道互换了……
不知道怎么调整过来

没让你互换通道,,该接什么接什么,,谁教你的换通道插??
神了,,,又要求人教,又不听别人说的,,真是没办法,你慢慢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让你互换通道,,该接什么接什么,,谁教你的换通道插??
神了,,,又要求人教,又不听别人说的,, ...

不换通道插,电机启动不了啊

网友:
所有掰法全试一遍,没有启动不了的道理,除去油门杆,一共有八种不同的掰杆组合,如果试出某种组合可以启动,很明显某些通道反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换通道插,电机启动不了啊

该插什么插什么,,然后检查通道正反向是否正确,,如果你看不懂这句话,,那当我没说过,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了。

你换通道插,能启动又怎么样,你能飞嘛?飞起来能不炸鸡吗?不能飞启动有P用啊

网友:
楼主多想想,会想明白的,一时转不过弯。

楼主:
可以了,是通道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