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250,请教低飞的问题

楼主(2015-10-09):
我是个新手,才买了款GPS250,但是低飞时,时不时的会抽筋抖动。这是正常的嘛?还有就是定高,飞一段时间,会降高度,降高度就得推油门,这是正常的嘛?

网友A:
我新手一枚  刚入  还不懂!
    请问你购机时候 本机带内存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新手一枚  刚入  还不懂!
    请问你购机时候 本机带内存卡吗?

1080的才有内存卡吧,我是800的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80的才有内存卡吧,我是800的没有的

我的1080卡槽里是空的
    原装就是没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080的才有内存卡吧,我是800的没有的

谢谢 前辈!

网友B:
我也是这样,gps有信号后就开始时不时抽搐,还不如手动模式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gps有信号后就开始时不时抽搐,还不如手动模式稳定

你改成手动就不抽筋了?我没试过手动

楼主:
我是新手,不是什么前辈

网友B:
对,改成手动就不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改成手动就不抽了

我试了,确实跟你一样,手动还比GPS好飞很多,我试试飞一会手动,在调到GPS看有什么效果

网友B:
我在小区花园飞的,应该是gps信号被干扰,定位不稳定造成。找一个更开阔的地方应该就比较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小区花园飞的,应该是gps信号被干扰,定位不稳定造成。找一个更开阔的地方应该就比较稳了

我也是在小区飞的,没试过开阔的地方,找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