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拍照和摄像的疑问!

楼主(2015-10-10):
我的精灵3标准版,摄像模式时,从手机app上看,画质非常细腻,转到拍照模式后画面瞬间模糊了一些,请问大神们是否注意到这个问题呢?还是就我一人有这个现象呢?,很明显在看照片和视频的时候,也是视频要清晰点,都是最高画质。

网友:
我还没摄像,但我觉得照相挺清楚的

网友A:
我也一样,估计就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样,估计就这样吧

同道中人,DJI论坛的石榴姐还不承认,我还给了她两种截图。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网友B:
这是个有趣的话题

精灵3 照片尺寸是4000x3000,即像素1200万,比4K的信息量还大;而高清1920x1080P只有200万像素,P3S的2.7K也高不了多少,同一构图肯定是照片的清晰度要高得多

不过我把同场拍摄的视频截图和照片放在一起比较细节,就这两张片子来说清晰度还真的相差很小(拍摄照片时光线不如拍视频时好)。如果看100%局部,由于视频相当于缩图感觉似乎还真的更清晰些。当然细看后者的信息量还是多得多,比如局部图右上角的那些窗口,视频图就数不清楚

—— 当然作为精灵3P的视频能够有这个清晰度,是非常不错的了,应该是使用了超采样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有趣的话题

精灵3 照片尺寸是4000x3000,即像素1200万,比4K的信息量还大;而高清1920x1080P只有2 ...

谢谢你的分析

网友:
正常啊  视频的取景比照片的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有趣的话题

精灵3 照片尺寸是4000x3000,即像素1200万,比4K的信息量还大;而高清1920x1080P只有2 ...

学习了

网友(2015-11-25):
是显示设备的限制吧,显示设备是1080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