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k8手机蓝牙十字盘设置中不能选数学模拟舵机?

楼主(2015-10-10):
在pc十字盘设置中,可点博士帽选数学或模拟舵机。在手机上找了半天,没有。请教一下用过手机设置k8的。
结论在8楼。

网友A:
是不是要连接到陀螺仪以后,确定是否是pro版本才能够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连接到陀螺仪以后,确定是否是pro版本才能够显示呢

有理,耐心等k8到货吧…

网友B:
有中文版的,安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中文版的,安卓的

多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连接到陀螺仪以后,确定是否是pro版本才能够显示呢

没想到这个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