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坏了

楼主(2015-10-10):
能修吗?但是还能工作,距离稍远一点就没信号了,高手帮忙解答下

网友:
我觉着除了换板子基本没得修了,不过看这样子应该是就是天线断了,飞线的话肯定会影响信号的,穿越机建议买根图传天线延长线接上,这样炸鸡最多炸坏天线,换一根接着用。

网友A:
死马当活马医吧,直接在右上角功放输出的那个小的电容上边接一根2。5CM的导线,试试。如果距离比没天线强,就凑合用吧。

网友B:
买买买。换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买买。换换换

钱钱钱,钱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马当活马医吧,直接在右上角功放输出的那个小的电容上边接一根2。5CM的导线,试试。如果距离比没天线强, ...

求高手描述下具体位置,回头试试。原谅我什么是菜鸟

网友:
板子都碎了~~~~~~~

网友:
你先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回路断了,如果没有就用AB胶或者502粘回去,再用铜线将电路板的断线焊通,估计就好了。。。不过这个操作最好找懂电子的人做,或者找修手机的档口做。

网友:
先把断线的部位用铜线焊通然后用AB胶把板子断的次方沾上!焊之前对好断了的切面尽量严丝合缝

网友C:
可以修的,重新焊根软的天线或者转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修的,重新焊根软的天线或者转接头

从断端焊,还是从板子上某个地方?

网友:
用导线连好不就行了,天线在另行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回头试试看

网友D:
天线摔断了发射机还通电  不会烧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摔断了发射机还通电  不会烧毁吗

没有耶,还能显示图像

网友:
这种硬伤好修,如果是软件坏掉了或是芯片坏了,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E:
恩幸运  没有给你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幸运  没有给你烧了

烧了好,倒还不惦记着修,直接买新的。

网友F:
天线摔断了发射机还通电  不是都说能烧吗 楼主捡到宝了 这个步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断端焊,还是从板子上某个地方?

端焊点就行,看看电容有没有掉,没掉就没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天线摔断了发射机还通电  不是都说能烧吗 楼主捡到宝了 这个步哨

这种方案的不会,如果是那406小功放ic的倒是会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种方案的不会,如果是那406小功放ic的倒是会烧

TS5823 是那种406小功放ic吗
楼主的是什么牌子 多少MW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S5823 是那种406小功放ic吗
楼主的是什么牌子 多少MW

不是那种,是老款的832比如说1.0   1.1  1.2板本上面的功放,像1.3板本的就改过决案的。上面楼主的是我们公司,最新板的832

楼主:
引用 网友F:
TS5823 是那种406小功放ic吗
楼主的是什么牌子 多少MW

创兴科ts832.  6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那种,是老款的832比如说1.0   1.1  1.2板本上面的功放,像1.3板本的就改过决案的。上面楼主的是我们 ...

你们公司?可以寄回厂里修吗?

楼主:
东西没掉,端焊点?给具体描述下?能直接焊个天线接头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焊点就行,看看电容有没有掉,没掉就没事

东西没掉,端焊点?给具体描述下?能直接焊个天线接头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