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hawk飞行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5-10-10):
最近由apm转为pixhawk(四轴),在设置飞行模式时遇到了点问题:
(1)pixhawk的PosCTL是不是就是定点,而loiter就是绕一定的半径盘旋呢;
(2)qgroundcontrol的setup里的飞行模式(mode)设定感觉做的真的很不好啊(也有可能是我没搞懂),在    2.3的版本里只有四个模式(我的固件是前几天才通过地面站下载的,应该比较新),2.7.1的版本里看到的可以设定的模式倒是多些,想把三个飞行模式设置为Manual,AltCTL,PosCTL,总是不成功,选择 disable和通道的那个选项常常会变暗(不可选择),请问是不是这三种模式不能同时设置,那个选择的  threshold(阈值)的意思是不是超过那个设定的值就切为新的模式,哎,qgc的飞行模式设置真的是不如mp  的方便明了啊;
(3)pixhawk是不也可以像apm似的可以用两个开关设置出六种模式呢,我还没试,不知有人尝试过没;(4)另外,我的pixhawk解锁后,即便在manual(四轴是稳定模式)下,油门杆在最低位置,电机还是会转,只不过转速较低,请问这个正常吗,是不应该不转才对呢

问了好多,希望能有人耐心看完,我弄明白了,也会在这里说的,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啊,谢谢了

楼主:
哈哈,刚才终于找到了pixhawk官网上面关于飞行模式的说明,研究明白后,再在这里说

网友A:
pixhawk 官方固件的飞行模式是靠几种基本模式组合的...不过模式也没有apm的模式那么多..基本也就是那么最基本的几种...

你不如直接玩apm的固件...因为目前看来pixhawk并没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hawk 官方固件的飞行模式是靠几种基本模式组合的...不过模式也没有apm的模式那么多..基本也就是那么最基 ...

我主要是考虑到以后的延续性,感觉pixhawk的发展会更好,以前玩过apm,目前来看确实是要比pixhawk完善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考虑到以后的延续性,感觉pixhawk的发展会更好,以前玩过apm,目前来看确实是要比pixhawk完善些
...

pix的官方固件应该是他们研究用的东西..所以对于飞行的话可能不是很适合

网友B:
我是这么设置的:5通道:manual/assistant/auto 6通道:altcrl/poscrl/acro 7通道:rtl,5通道控制总体模式是手动?辅助?还是全自动,5通道切到辅助,6通道的切换才起作用,7通道的rtl凌驾于5通道和6通道之上,不管56是什么位置都rtl,你可以先按我这个设置一下,再不上桨切换一下,在地面站上看看结果就懂了

网友:
解锁就怠速转,以前是慢转,2.7以后变成刚解锁慢转,然后过个1秒就快转1-2秒,然后又恢复慢转,貌似地面站也有个地方可以设置怠速的转速,但我没敢改

网友:
pos和loiter都是定点,区别一个是遥控前后左右对应姿态幅度,一个是对应飞行速度,而且其中有一个移动过程中相当于启动定高模式,遥控方向回中后切回定点,但具体哪个是pos哪个是loiter没记住,有个帖子上写了,你自己搜搜就前几天的帖子

网友:
pix很少中文资料,有的资料都是十几版本前的资料和论坛教程了,所以导致有问题只能通过二半调的英文猜和自个试来解决了

网友:
我没用过apm,不过我感觉pix直接默认的模式切换就和你说的2开关控制6模式类似吧,也就是说pix切各种模式都是组合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么设置的:5通道:manual/assistant/auto 6通道:altcrl/poscrl/acro 7通道:rtl,5通道控制总体模式是 ...

如你所说模式那个确实是那样设置的,总共可以通过四个通道来控制,apm是一个通道可以设置多个模式,而pix是通过好几个通道组合来控制,我也是通过三个通道来控制实现了rtl,stabilize,altCTL,posCTL,mission几个模式之间的切换。官网上有一张图诠释的特别清晰,回头我有时间把它整理下。
那个油门的最小值有一个参数是MPC_..._min(记不太清了)可以控制,默认是0.12,我把它改成了0,油门杆推到最小,发现控制板输出的油门指令从12变成了0,但是电机依然不停转,感觉很不可理解。还是要想办法,让他可以停止,不然降落后的下电太危险了,不能接近了去按开关上锁吧,那个桨转着太危险了。
posCTL和loiter那个,我感觉pos估计是控姿态吧,因为posCTL和altCTL必须设置在同一个通道,并且叫assist,估计是控制环更靠内吧,待验证。
谢谢你的解答了

网友B:
上锁是遥控油门左下5秒,上了锁再去按开关锁协处理器,油门上锁后螺旋桨就应该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锁是遥控油门左下5秒,上了锁再去按开关锁协处理器,油门上锁后螺旋桨就应该停了

我试试,在有桨的情况下,左下油门应该也不会翻吧

楼主:
1.        pixhawk飞行模式设置
如上图所示,每一个sw都应该对应一个switch(切换通道),完整模式映射到遥控器上需要四个切换通道配合,但是这里只有MODE SW是必须设置的。
(1)        只设置MODE SW的情况下,对应三种模式的切换,分别是MANUAL、ALTCTL、MISSION,这是默认的最小情况;
(2)        配合其他切换通道的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pixhawk目前共有六种飞行模式,对应三个层次,第一层,为RETURN SW控制,当设置了某个通道作为RETURN SW控制时(设置方法,将RETURN对应的通道选项选择为相应的通道即可,若不设置该层切换,设置为disable即可),该通道即可控制是切换为RETURN还是MODE SW控制的模式,若切为MODE SW控制的模式,则通过调节MODE SW对应的通道按钮即可切换为MANUAL或者ASSIST或者AUTO;
(3)        再说一下POSCTL SW,这个是控制当MODE SW切为ASSIST时的飞行模式,如果没有设置某个通道给POSCTL SW,则MODE SW切为ASSIST时,默认是对应ALTCTL;如果设置了某个通道给POSCTL SW,则该通道可以控制当切换至ASSIST时,是飞ALTCTL还是POSCTL,亦或是在两者之间切换;
(4)        最后说一下LOITER SW,类似(3)的情况,这个是控制当切换至AUTO模式时,是飞MISSION还是飞LOITER的,亦或是在两者之间的切换。
总结下,其实看图最明白,上面只是个说明。(1)对应第二层,此为必要的;(2)对应第一层,可不设置;(3)与(4)对应第三层,可不设置。
2.        如何在降落时控制电机停转
MPC_MANTHR_MIN可控制油门杆置零时对应的飞控板油门输出,默认应该是0.12,可以改为0,但这时候电机还是会转的,那么这时候,如果你在降落那怎么再能让电机停转呢,就是油门置零,偏航推至最左侧(解锁时,是推至最右侧),保持几秒后飞控板锁定,电机就会停转了。

网友B:
其实一直存在一个疑问,纯手动模式是哪个?正常起飞前就是姿态了(因为放在不平的地上最低油门你会发现地面高的那边电机转速低),是pix根本没纯手动还是说acro其实就是手动?

网友C:
acro就是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直存在一个疑问,纯手动模式是哪个?正常起飞前就是姿态了(因为放在不平的地上最低油门你会发现地面 ...

因为我的飞行水平不怎么样,所以从来没试过acro,但是我不相信四轴有纯手动模式,因为我觉得只靠人的反应去调速控制姿态是不可能的,我的理解应该是acro应该是取消了姿态角限制,可以做更大的激动,后面再研究研究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的飞行水平不怎么样,所以从来没试过acro,但是我不相信四轴有纯手动模式,因为我觉得只靠人的反应 ...

acro是速率模式,即摇杆位置对应角速度;stab模式,摇杆对应姿态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ro就是手动

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的飞行水平不怎么样,所以从来没试过acro,但是我不相信四轴有纯手动模式,因为我觉得只靠人的反应 ...

和你想法一样,而且也没敢切acro试

楼主(2015-11-10):
引用 网友D:
acro是速率模式,即摇杆位置对应角速度;stab模式,摇杆对应姿态角;

感觉差不多,回去再研究研究